[DSP编程] Fatal error: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3?”

楼主(2014-06-14):
dsp编译时出现问题“Fatal error: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3?””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上说解决方法: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中。已经试过了,不行。问题依旧。

网友A:
是不是有中文目录?

网友B:
头文件吗    文件名没问题吧     怎么是?呢
还有你是用<>还是""包含的
文件在哪儿   和工程在同一路径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中文目录?

没有,连个标点都没有,全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吗    文件名没问题吧     怎么是?呢
还有你是用还是""包含的
文件在哪儿   和工程在同一路径下吗 ...

文件名没有问题,文件和工程也在同一路径下。
现在我新建了一个工程,只加载了系统自带的常用C文件、h文件,以及main函数,错误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名没有问题,文件和工程也在同一路径下。
现在我新建了一个工程,只加载了系统自带的常用C文件、h文 ...

你先别包含头文件  只是在.C里面写个主函数看看能编译正常吗
这样可以确定你的工程是否建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别包含头文件  只是在.C里面写个主函数看看能编译正常吗
这样可以确定你的工程是否建合理 ...

不加头文件,只有主函数,还是有上面的错误。
不知道工程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加头文件,只有主函数,还是有上面的错误。
不知道工程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工程有问题
在原来工程修改也可以
顺便对比一下build option里面的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工程有问题
在原来工程修改也可以
顺便对比一下build option里面的设置看看 ...

找到原因了。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跟软件和工程本身没有关系,是我公司统一安装的一款中软的加密软件的问题。如果不对这个进程加密,就没有任何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结贴给分,分数分配完了,还提示未完成分配,怎么回事,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给分,分数分配完了,还提示未完成分配,怎么回事,版主?

好高级啊 进程加密
还望你多多支持版块
把你的悬赏分分配到要给分的楼层 有个分数的小框
然后结贴给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级啊 进程加密
还望你多多支持版块
把你的悬赏分分配到要给分的楼层 有个分数的小框

按照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我还不够权限上传图片,无图无真相。过几天,等我够格了,截几张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我还不够权限上传图片,无图无真相。过几天,等我够格了,截几张图看看 ...

你搜一下 坛里有人分享了详细的结贴说明
不行晚上给你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