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缓启动电路

楼主(2014-06-14):
根据原理作图,以使电机M能在2秒左右逐步加至全电:因本人属于小白级电子爱好者,有几个问题请高手给指导一下。1、此电路能起到缓启动的作用吗?2、R2R4能在脚踏开关抬起时迅速给C2C3放电吗,或给与指点使用别的放电方法。3、Q1Q2只使用一只晶体管可以吗(如只使用8050).4、图中各元件的值是简单估算的,请高手给于更进一步的近似值,以方便电路实验时少换几次零件。谢谢指导者!如各位谁有类似的成熟电路给一个也可,再次感谢!

网友A:
1、能。
2、“迅速”是多长时间?你自己可以计算一下R2C2以及R4C3时间常数(严格地说还有其它电阻,这只是近似计算)。
3、只用一支8050,电流放大倍数不够大,不能驱动继电器,毕竟基极电流只有60uA。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放电电阻的“迅速放电”是这样的,开电动车时脚踏开关是会频繁的踏下和抬起,如果第二次踏下开关时,电容C2C3的存电没放完就起不到延时驱动电机的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放电电阻的“迅速放电”是这样的,开电动车时脚踏开关是会频繁的踏下和抬起,如果第二次踏下 ...

我知道你所说“迅速放电”是什么意思,不必给我解释。

R2C2时间常数为33uF*30kohm=0.99s。
我只问你:0.99s内电机是否已经停止了转动?你那个儿童玩具车是否已经停止?若未停止,那么根本不需要什么缓启动,只有车速降到很低很低甚至完全停止时才需要缓启动。
估计你没有开过手动档汽车。汽车油门踏板抬起来不到1秒钟,难道你需要换档重新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所说“迅速放电”是什么意思,不必给我解释。

R2C2时间常数为33uF*30kohm=0.99s。

明白了你的意思,谢谢了。
这儿童电瓶车它制造的实在不入主流,踏下开关猛然前冲,抬起开关骤然停下(基本没有滑行),通过我这线路要想滑顺的控制车子的启停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在启动时平缓一些就满足了,通过你的分析增强了我的信心,我会通过实验逐步来完善线路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你的意思,谢谢了。
这儿童电瓶车它制造的实在不入主流,踏下开关猛然前冲,抬起开关骤然停下(基本 ...

传统上电车是串激电动机,串联电阻调速。WENGE结束前,北京的无轨电车都是这样调速的,电阻是铸铁制成。
电阻调速,效率较低。
要想调速均匀,参考现在电动车的控制电路,PWM调速。不过,电路复杂,价格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上电车是串激电动机,串联电阻调速。WENGE结束前,北京的无轨电车都是这样调速的,电阻是铸铁制成。
...

儿童电动车的驱动比较简单,用了一个6V或12V的小电机(马达)通过齿轮减速来驱动车子行走,你说的用PWM调速,必须使用转把开关或脚踏滑动变阻器等来调速的,小孩子开车不懂得使用转把加速或缓慢踏下加速开关来驾驶车子的,儿童电动车的行车只有一个脚踏开关,要么连接要么断开,我之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就是要使‘缓慢启动的功能’在踏下脚踏开关以后才会自动起到缓慢启动作用的。

楼主:
maychang老师,你说的无轨电车的调速方式我见过,用接触器来切换电机回路里的电阻大小来调节电车的车速,我设计的这个电路正是根据切换电机回路里的电阻来调速的,只不过切换掉电路里的两个电阻使用的延时自动短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我对电路设计很陌生,对所用零件的“值”不大会计算,所以来坛子里求教,望高手们给予指导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B:
用PWM控制同样可以达到“使用脚踏开关缓慢启动的功能”!而且效果更好(效率高,控制平稳),只不过稍复杂些罢了。

网友C:
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帮你顶贴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关注,不胜感激,学到了很多东西,来到这里真是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qzlbwang老师,图我存了,看不太明白,不知图中用的是什么芯片?可惜我那车是用的六伏蓄电池的,只能望图兴叹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qzlbwang老师,图我存了,看不太明白,不知图中用的是什么芯片?可惜我那车是用的六伏蓄电池的,只能望 ...

qzlbwang那图,电压6V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帮你顶贴

谢谢!

网友B:
运放而已!如果电源是6V,除了选低压特性比较好的运放外,还需要选开通电压比较低的MOS管,或更改成BJT来驱动电机。具体的要根据电机参数来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zlbwang那图,电压6V估计问题不大。

但不知是用的什么芯片,场效应管手底下倒有几个,弄明白后用这图试一下。

网友B:
其实就是三角波与直流电平比较产生PWM波。而直流电平用积分电路来产生缓慢变化,起到“缓启动”和“滑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三角波与直流电平比较产生PWM波。而直流电平用积分电路来产生缓慢变化,起到“缓启动”和“滑行” ...

谢谢,说的太专业了看不太明白,按现成的图纸施工还能凑付,LM324、LM339我都有用哪个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你又要。

看明白了,我可不是什么年轻人,我是在给我2岁的孙子改造玩具电动车,你最好别在这乱说。

网友B:
如果是12V,按图用一片四运放或两片二运放直接就可以用。6V的话根据实际情况部分参数需要作一定的调整。

网友B:
理那个笨大(猪)屎作甚?
俺即便是“随手瞎画”个电路都是可以按期望的要求正常工作的。
可那笨大屎能给出个达到目的的电路吗?还别管是否合适。

网友B:
339是比较器,用在这里不合适,324可以用,就是SR低点,可以调整参数,降低点频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9是比较器,用在这里不合适,324可以用,就是SR低点,可以调整参数,降低点频率用。 ...

知道了,如果您能够给出个完整的图就好了,我的水平要想改图、改一些参数确实难了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要真是。

有把握。

你就帮Lz。

做一个。

不久可以了吗?

何必这么费劲的。

随手鲜花?

你总是随手瞎画。

这不是害人害己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干你个又笨又大的臭屎P事!

你嘴是喷粪。

用的?

不会说。

人话。

你不要在。

随手乱画。

误导年轻人了。

你这事害人害己。

你要使真有闲功夫。

你就用你的电路。

帮Lz做一个。

如何阿?

如果不敢。

那么就更加证明。

你纯属瞎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衷心的感谢,我试一下,主要是电瓶车上只有一个6V的电瓶,10V的电源我想想办法来解决。

10V的电压是电路自动产生的,不需要你另外提供!

楼主:
引用 楼主:
衷心的感谢,我试一下,主要是电瓶车上只有一个6V的电瓶,10V的电源我想想办法来解决。 ...

知道了,再次感谢!

不客气,有啥不明白的到时再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