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4):
加射极跟随器。

网友B:
输入是什么?

楼主:
输入接单片机的IO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接单片机的IO口

输入Fin1直接接FanOut1。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被控对象要求PWM高电平是15V以上才行呀,所以加了个三极管接了24V电平。

网友B:
R96可以拿掉否?

网友C:
减小R96的值,或者拿掉R96,一般反相器的应用,R96选22Ω就够了。这里你可以按照实际需求调节

网友D:
再加只三极管

网友A:
   当高电平到来,C极低电平。只有输入高电平消失,u5截止,24v电源才经R72和R93供给被控对象。所以加射极跟随器,当u5截止,就可以提供电源给被控对象。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高电平到来,C极低电平。只有输入高电平消失,u5截止,24v电源才经R72和R93供给被控对象。所以加射极 ...

射极跟随器的压降在管子上。

网友A:
   楼主没讲负载电阻,假定很小,那么最大电流24v/(1.5K+1.5k)=8ma,三极管跟随器的压降产生的功率消耗在毫va级,可能会比这大些。  另外的思路是用可关断可控硅之类的闸流管。

网友E:
再U5的集电极再串个电阻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F:
静等高手解答:lol

网友G:
我是“菜鸟”,我也来掺和一下。按照发帖者的要求,你应该在不增大R72电阻功率的情况下,想办法增大被控对象的输入电阻,(或者看看能不能拿掉或者减少R96阻值)  你想想看,假如被控对象输入电阻无穷大,不需要减少R72阻值,被控对象是不是也能得到高的电压?

网友G:
欢迎各位网友来拍砖。为了搞清楚原理,“吵架也是值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高电平到来,C极低电平。只有输入高电平消失,u5截止,24v电源才经R72和R93供给被控对象。所以加射极 ...

我赞同你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阻抗变换。利用射极跟随器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的特点

网友H:
输出端串联1.5k电阻,本身就是个问题。

网友A:
    按照1楼电路,被控对象的输入阻抗和下拉电阻并联应是5K,才能获得15v的电源;如果小了,首先应考虑减小或不要R96;还不行,只好加管。
  另一个思路是不要u5,输入信号直接控制闸流器件。

网友I:
在C点加一级跟随器,输出你想多少伏,就多少伏,只要在C点二个电阻分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输出端串联1.5k电阻,本身就是个问题。

同意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R96电阻当时是担心如果接反了(如本来是输出PWM,结果接了个信号进来),想用这个电阻起个限流作用,这个电阻可以减小或者不要。如果不要这个电阻了,当三极管截止时,24V经过R72到被控对象中,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被控对象的接地电阻不是很大,为了保证PWM的高电平高于15V,所以只好减小R72的阻值,但是阻值减小后,要求R72的功率要大,否则当三极管导通时,电阻发热。有老师提到射极跟随器,这个方案可行?是否还有更简单的方案,请大家继续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的电平足够大,直接控制非门(CMOS/15v)翻转低电平;输入信号消失,非门翻转高电平15v就供给被控对象。输入电平不够高,则要用PNP管放大。
   其实,1楼电路的u5就是一个非门。

网友K:
对FanOut1的低电平有何要求?若无,换PNP管如何?

楼主:
FanOut1的低电平只要是低于0.7V就行,如果用PNP管子,要是只有一个PNP应该实现不了吧,您能否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采用PNP管子的电路给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单个PNP也可以实现,问题是要衡量各方案的价格性能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打算把电路改成2个管的结构,现在初步想了两种做法,请见下图。现在发现第一种方案如果供电电压是12V,PNP的三极管没问题,但如果供电电压提到24V,则PNP三极管发热。第二种正在试。大家觉得这两种做法,特别是红圈中2个电阻接法改变时,有什么影响?另外,第一种方案PNP管子发热的原因是?

电阻没有计算,胡乱加。
输入高电平时供电,与1楼电路相反。 为何不用电阻分压供电。24-15=9v的电压乘以电流都耗在u17,能不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