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1.3A输出电流的稳压电路设计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14):
蓄电池供电14.8v输入,输出正负12V,正负5v,以及3.3v,由于使用LM78系列的管子发现发热非常严重,在网上看到发热严重大部分是由于稳压管承受电压大流过电流大引起,因此可以使用多级稳压解决,但多级稳压稳压管过多,设计复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好的稳压管,既可以输出较大电流也可以降低稳压管发热?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蓄电池输入,正负输出,想必是开关电源。怎么会有LM78系列(可不是管子,是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输入,正负输出,想必是开关电源。怎么会有LM78系列(可不是管子,是芯片)? ...

估计是说的LM7805之类的电源芯片而不是稳压管。
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的话,建议楼主用DC-DC电源吧

网友C:
由正到负,好像只能用DC-DC了

网友D:
D2D的话,LZ会不会觉得更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输入,正负输出,想必是开关电源。怎么会有LM78系列(可不是管子,是芯片)? ...

+15V输入,其实用LM2576可以产生-12v输出,用LM7812稳压出+12V,正负就可以产生了,但这样太复杂了,输出1.3A电流实在太大了,这些芯片发热严重,如果使用DC2DC芯片不知道,有这么大功率的吗,而且可以输出正负电压?这些DC2DC芯片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查找,看到具体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D2D的话,LZ会不会觉得更复杂哦

D2D输出功率不知道可以满足吗,正负电压可以提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正到负,好像只能用DC-DC了

不知道哪里可以查找具体的DC-DC芯片,还有它的具体性能指标。

网友E:
到TI,凌特的网站上找;
或者用现成的DCDC电源模块,网上搜下蛮多的;

网友E:
用这个也可以,就是有点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V输入,其实用LM2576可以产生-12v输出,用LM7812稳压出+12V,正负就可以产生了,但这样太复杂了,输出 ...

1.3A未说明是哪一路输出。即使5路均要1.3A,总功率不过50W,用3845加MOS功率管,变压器多绕组输出很合适。
不过,可能如5楼不亦心所说,你会觉得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A未说明是哪一路输出。即使5路均要1.3A,总功率不过50W,用3845加MOS功率管,变压器多绕组输出很合适 ...

其实只要3.3v输出1A电流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3.3v输出1A电流左右

3.3V与蓄电池电压差得较多,更适宜用开关电源。
一个开关电源可以同时输出你要的5路输出,但只有一路稳定,其它各路不够稳定。
虽然复杂,还是用开关电源较适宜。

网友F:
按照楼主的要求,3.3V与蓄电池电压差得较多   且 需要的电流大(1A),更适宜用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发热量你应该自己会算。开关电源有效率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楼主的要求,3.3V与蓄电池电压差得较多   且 需要的电流大(1A),更适宜用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发热量你应 ...

懂了,试试看

网友C:
呵呵,金升阳有很多,声明,我不是他们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A未说明是哪一路输出。即使5路均要1.3A,总功率不过50W,用3845加MOS功率管,变压器多绕组输出很合适 ...

我用DC-DC芯片,给整个电路供电,首先我的电路时小信号放大类的,我用了DC-DC之后信号放大不对了,难道DC-DC的电磁辐射很强吗?还是....?电压表测电路的电压都对。信号放大很奇怪,只要用了DC-DC之后就不对了。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DC-DC芯片,给整个电路供电,首先我的电路时小信号放大类的,我用了DC-DC之后信号放大不对了,难道DC ...

“放大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不对,也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样是对,没办法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不对,也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样是对,没办法指点。 ...

我使用的电源芯片是金升阳的,我测了下输出电压纹波很大,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