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 PCB LAYOUT

楼主(2014-06-14):
本人接触PCB LAYOUT时间不长,还处在菜鸟阶段,目前遇到一些问题,诚心向各位大神求教。本人打算使用Zigbee 处理器2530设计一个无线传输的产品,目前正在规划PCB LAYOUT,我的想法是将RF传输模块与其他模拟数字电路LAYOUT在同一PCB上,PCB的尺寸比较小,请问可以LAYOUT在同一PCB上面吗?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不用担心啊。根据你这个功能,如果是做zigbee模块的话,估计2cm*2cm的大小都绰绰有余(当然,与你所选的器件尺寸有关)。
数字+RF+模拟如果不能放到一个板子上,那俺们用的手机得做多少个板子才行?呵呵。
主要是避免相互干扰,尤其是电源、地、XO/TCXO、RF阻抗线等的处理要合理。
可以多找点资料看看或者问问有经验的工程师。

网友B:
可以的啊  公司就这么做的
重要的是匹配问题

楼主:
可否解释得具体一点,需要怎样匹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