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十拍步进电机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楼主(2014-06-14):
(无正文)

楼主:
知道的请进来说说。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对电压和电流都有要求,看看你用的步进电机上的铭牌吧,一般上面有的这些参数或者具体型号

网友A:
或者给厂家和供货商要一下

网友B:
五相电机, 现在用得不多了, 逻辑复杂, 通常是电压控制的.
匿名
电压控制 也就是变压器 我就是销售变压器的 需要可以联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