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十拍步进电机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楼主(2014-06-14):
(无正文)

楼主:
我想用12V开关电源来给额定电压是24V,相电流3A的五相十拍步进电机供电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五相步进电机我有几个,但为连同控制器一起买的,不太清楚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好像是电流控制的,因为从控制器上可以调节输出电流,电机上也有0.75A的字样。
控制器也是24V的,但12V供电没有问题,甚至9V供电都可以空载运行,只是带载能力随供电电压而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相步进电机我有几个,但为连同控制器一起买的,不太清楚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好像是电流控制的,因为 ...

那你那几个步进电机上标的电压是多少伏,你实际又用的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那几个步进电机上标的电压是多少伏,你实际又用的是多少??

电压没有标,我实际用的5节锂电串联,电压是18V到20V。

网友B:
已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