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C34063的问题

楼主:
我搞了个MC34063的电路,见附件。
做成小板子,调节输入电压从6点几V到20几V,可以稳定在5V左右;
有的开始电压跟随输入,到了10几V才稳定在5V左右。
还有的稳定倒是稳定了,可是稳定在2.几V,或者干脆稳定在1.几V。
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呀?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2014-06-14):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图画的好乱啊,LZ网速也不给力啊,O(∩_∩)O
34063冒牌货比较多

网友B:
原理图很简单,看起来没有问题。
焊接或元件不良的问题别人很难帮你。

网友C:
自己检查电路焊接

网友D:
增大C2,L1的值试下,R3两端可并个小电容;
如前面所说,34063假货确实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