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芯片电源输入端接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06-14):
一些应用中,包括芯片的典型电路中,会有芯片的电源输入脚就近会放一个1UF的电容串接一个1R阻尼电阻 。但如果再并接一个较大的电容比如10U 会这个1U串1R的电路有什么影响或其它影响

网友A:
如果空间允许,换成ESR稍大的电容也可

网友B:
旁路电容还有阻尼嫌小, 要串电阻加大的?
莫非这个电容正好有谐振点, 加阻尼以减小或避免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