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开始一种全新的开发方式

楼主(2014-06-14):
ck, AC, TE, state, ST

期待已久的beaglebone终于到了,嗨,今天一考完六级就收到消息,于是立马怀着激动地心情去见我的beaglebone。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上!

Cloud9 IDE是一个基于Node.JS构建的JavaScript程序开发Web IDE。它拥有一个非常快的文本编辑器支持为JS, HTML, CSS和这几种的混合代码进行着色显示。Cloud9 IDE还为node.js和Google Chrome集成调试器可以在IDE中启动、暂停和停止。能够在云计算环境中测试和部署你的代码。使用WebDAV,它还可以连到远程工作台。Cloud9 IDE拥有一个插件系统用来扩展现有功能,当前该IDE已经捆绑好几个插件。

首先,将配套的USB线插入板子中(作用是供电以及通信),然后就会等待一会就会看到电脑里面多了一个盘符。

二:然后打开盘符进入drivers/windows文件夹,选择适合于自己系统的驱动,然后点击安装,在此过程中会有安全警报,直接点始终安装

三:使用chrome或者是firefox浏览器(其他的浏览器不可以),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7.2/,就会看到如下的界面

四:在左边一栏的software找到五:新建一个文件,然后输入如下代码并保存为后缀为.js的文件:
var b = require('bonescript');

var state = b.LOW;

b.pinMode("USR0", b.OUTPUT);
b.pinMode("USR1", b.OUTPUT);
b.pinMode("USR2", b.OUTPUT);
b.pinMode("USR3", b.OUTPUT);
setInterval(toggle, 1000);

function toggle() {
    if(state == b.LOW) state = b.HIGH;
    else state = b.LOW;
    b.digitalWrite("USR0", state);
    b.digitalWrite("USR1", state);
    b.digitalWrite("USR2", state);
    b.digitalWrite("USR3", state);
}
然后点击运行

至此,beaglebone上的闪烁灯就完成了!!!

后续假如我有空的话(由于考研所以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我还会多多的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其他的平台上如何开发beaglebone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不错   这么快就收到了
开发过程中多多分享

网友B:
赞一个,动作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动作真快

我吃完晚饭就回寝室弄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这么快就收到了
开发过程中多多分享

估计版主你的也快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版主你的也快了吧,

呵呵  我申请的被PS了   说涉及航空航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申请的被PS了   说涉及航空航天

不是吧,还有这事,会不会是版主真的是啊: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还有这事,会不会是版主真的是啊

嗯  你写的公司他们会查   公司有涉及军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你写的公司他们会查   公司有涉及军工

那版主可以写到家了啊,就说自己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又不知道: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版主可以写到家了啊,就说自己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又不知道

太老实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申请的被PS了   说涉及航空航天

;P
每次都通不过审核的人,对你表示慰问

网友C:
盼望有深度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盼望有深度的测试

昨天刚拿到,所以没有深究,等有空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C:
处理器性能越来越强悍,开发离底层越来越远,BSP工程师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器性能越来越强悍,开发离底层越来越远,BSP工程师表示压力很大。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现在一边考研一边还要弄这个

网友D:
楼主加油,多出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多出教程啊!

什么教程不教程的,同是学生党,只不过是兴趣爱好,我这点本事还远远不够呢,我这个都是在国外的网站上看到的,我也是学人家老毛子的

网友E:
怎不给介绍介绍beaglebone到底是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不给介绍介绍beaglebone到底是何物?

512内存2g的emmc,a8的内核的一块开发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通不过审核的人,对你表示慰问

灰版帮忙搞一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版帮忙搞一块啊

等有网友转手的时候再搞吧。我一直都通不过TI的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有网友转手的时候再搞吧。我一直都通不过TI的审核。

版主们都是大神啊,被TI列入黑名单: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们都是大神啊,被TI列入黑名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有网友转手的时候再搞吧。我一直都通不过TI的审核。

呵呵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例如找个马甲

网友F:
这个能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做啥?

基本上啥都能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例如找个马甲

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现在一边考研一边还要弄这个

还是抓紧时间考研吧,这个等考上再玩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抓紧时间考研吧,这个等考上再玩不迟。

呵呵:lol

网友I:
貌似最近参加活动的帖子比较多呀

网友J:
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懂的,,慢慢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懂的,,慢慢学习吧

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网友K:
楼主请教您个问题,为什么我的不显示盘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教您个问题,为什么我的不显示盘符呢

没道理啊,你确定你安装驱动成功了?设备管理器里看了没?那你试试用其他的看看比如说secureCRT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道理啊,你确定你安装驱动成功了?设备管理器里看了没?那你试试用其他的看看比如说secureCRT试试, ...

驱动确定装好了,我是在网站上下载的驱动安装的,所有前面都出现小对勾了,设备管理器里啥都没有,对了,是XP系统,跟这个有关系吗,用PUTTY试过了,用miniUSB连不上,因为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串口也没有新的网卡,用串口线连接的时候打印出来的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驱动确定装好了,我是在网站上下载的驱动安装的,所有前面都出现小对勾了,设备管理器里啥都没有,对了, ...

那你的驱动没有挂载上去啊。理论上一插上板子windows就会提示安装新硬件,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就会有相应的设备。你这种情况好奇怪啊,你是安装的32位的驱动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驱动没有挂载上去啊。理论上一插上板子windows就会提示安装新硬件,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就会有相 ...

嗯,终于解决了,系统不对坑死爹呀,用WIN7,串口,问题跟EEPROM里的ID号有关

运行如下命令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x=/usr/bin/g-ether-load.sh;sed -e 's/SERIAL_NUMBER=/x=/g' $x > x;rm $x;mv x $x;chmod a+x $x;sync;
完成后重启即可,驱动自动加载

如果需要手工安装驱动,运行命令
modprobe g_multi file=/dev/mmcblk0p1 cdrom=0 stall=0 removable=1 nofua=1

就OK了,总之谢谢你!

网友L(2014-08-21):
原来cloud 9 IDE是这个意思呢~

网友M:
这个的确实有些程序要走的啊

网友N(2014-11-04):
最近刚接触BBB,想学习一下Java for BBB的开发,但是查找不到相关的Function Document。
用Java开发不能仅仅只有192.168.7.2上显示的那些Function吧, 所以请问楼主,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

另外:var b=require('bonescript');中的bonescript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文档或源文件?

网友O(2015-01-13):
这个不就是官方网站提供的例子程序么?

网友J:
Cloud9 IDE还为node.js和Google Chrome集成调试器可以在IDE中启动、暂停和停止。

网友P:
BB-Black方面的资料  还望多多分享啊

网友Q:
这个BBB还真是变化多端呢

网友R:
全新的方法   楼主没有继续啊   太可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