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漫谈GPIO之stm32 gpio 物理层

楼主(2014-06-14):
    单片的输入输出不叫GPIO,仅仅是个io,稍微复杂点的就是串口,至于后面那些增强的1t的带da的单片机,都不属于入门学习范围.那些东西都是为了低成本而存在,对学习没有任何作用.只要初学者入门了,所有片内外设都非常简单的搞定.本文是一片基础学习**.入门者的精神食粮.

    理解gpio不仅仅是会配置寄存器,因为好多人根本不知道寄存器如何配置.如果不信的话那回答我这个问题,stm32的io频率到底该配置成多少Mhz?

    上面这张图是来自stm32的中文版手册.我对这些模块进行了简单的标注.下面我就从外到内进行分析信号的流向以及每一部分存在/屏蔽的意义.

   先看上半部分,就是io的I,input,输入功能.信号从io引脚流入,首先被保护二极管q/r进行钳位.那就举一个例子,假定vdd是3.3v,那么二极管有0.7v的压降,那么io引脚的高电平就不能超过3.3+0.7v=4v只要超过4v那么就会有很大的电流从保护二极管流过,信号的内阻就会承担比较大的电压,使io引脚的电压最高钳位到4v.上面分析的是对于过高的电平.q二极管导通.r二极管关闭,所以不用分析.对于io出现负电压,这个时候q二极管是关闭的需要分析下面的r二极管.r二极管保持io引脚电平不低于vss-0.7v.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暂时不做分析,如果你看过示波器的振铃信号.就明白了.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如何消除振铃信号?
    对于正常的数字信号,就进入了o/p电阻的控制范围.上下拉电阻的作用又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上下拉? 上拉电阻就是在信号和vdd直接接引ig电阻,经验值在10k左右.对于一个5v的信号,能够最大提供0.5ma的电流.首先聊一个开漏输出,就是iic使用的信号.这种信号的两个状态是Z高阻态和0低电平,无法提供高电平的.加入一个上拉电阻,就能在z态的时候,信号线为高电平vdd, 0态的时候信号线为0.上拉电阻承担整个vdd电压.也就是说z态的时候上拉电阻无电流通过,功耗基本为0,而0态的时候上拉电阻功率为vdd*vdd/r,在低功耗设计的时候这一个电阻的功耗需要考虑.默认状态需要保持电阻在功耗0的状态.当然对于stm32这种片内控制的上下拉,直接关掉,让其浮空.就会降低功耗.但是有可能信号也失去了意义无法唤醒cpu.慎重严肃考虑.上拉电阻的意义就是给总线灌入一定电流,提高总线从0到1跳变的速度.有些信号驱动能力不足的时候,会提供信号的高电平驱动能力.包括电压和电流.相反,减缓了下降沿的速度,降低了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在设计的时候多用欧姆定律计算.包括功耗.电阻究竟该用多大.

K元件,呵呵.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元件都有意思,否则 2个电阻2个二极管就不需要写上面的两大段了.首先名称是ttl肖特基触发器,不就是个带门限的触发器嘛.首先ttl是指他的参考是ttl电平不是cmos电平,这里写详细了大家也会混乱.ttl电平我解释一下, TTL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最大输入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也就是说b模拟输入,是直接从io引入,并且与c数字部分进行了隔离.数字部分使用ttl电平的触发器进行了缓冲,这个缓冲有时候也被称为buff,但是buff并不全是触发器.触发器的延时在5-10ns之间.当然i和c会同时获取ttl肖特基触发器的输出,触发器也对信号的驱动能力进行了提高,至于是c还是d来消费掉这个信号,就看你io配置成什么功能了.

    对于GPIO的o, output,就从左向右进行分析.首先是信号的生成,其一是寄存器,由cpu来操作.e和f共两种操作,e是单次操作只能设置寄存器的某些位为1,或者清除某些位为0,影响部分bit,而f是直接将输出寄存器改变,影响 全部bit.对于j是硬件控制器自动生成信号流,这里就不用详述了.控制输出前面的梯形是选择器,选择其中的一路有效.无效的一路cpu也可以操作.但是毫无意义.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坑里出不来,我做了一些操作,但是io不听话.对于控制输出和m/n两个管子共同生成高低电平的切换.当然,这里会有一个死区控制.别看这芯片原理图这么画,就认为是这么简单设计.如果用桥电路控制电机就会掉坑里.因为图上的控制框是有死区控制的.并且能控制好.控制不好就会出现跳变的时候io功率很大.对于电机桥电路来说.就是直接烧坏驱动芯片.做输出的时候,上下拉电阻都是断开的.但是保护二极管没有断开.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虽然是输出,信号会过充吗?大家自己去考虑.

写道这里,图解gpio就结束了.把中间的两个复杂的问题总结一下答案.
1. 振铃信号 2.gpio的频率
振铃信号是因为电路的阻抗匹配出问题导致.也就是信号线上的电感和电容导致了信号的震荡.这个震荡与信号的跳变间隔基本无关.但跳变间隔长的信号,对振铃不敏感而已.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采样时间.在工业级总线上可以多次采样求平均值来扛干扰.震荡信号 与跳变的边沿有关.跳变边沿的频率约为信号反转频率的10倍.就是一个1k的串口信号,跳变频率大约在10k级别.所以2.gpio的频率是1振铃信号的产生原因之一.既然是之一,那么,就可以通过修改它来减少振铃信号.提高信号的稳定程度.并且减少干扰.那么对于小于200K的时钟来说,设置2M时钟即可.对于小于1M的信号,设置10M输出即可.对于5M以下的信号,设置50Mhz,对于5M以上的信号,也只能设置50Mhz,这时候,你要去考虑信号边沿的斜率是不是能满足你的需要了.例如io频率在48M的时候,波形可能已经不是漂亮的方波了.但是不代表这个信号是不能用的.要看你的接收方是不是认可这种信号.当然,这里我也不用多说了,遇到这种问题的人,都知道如何解决.只不过没法找到万能的解决办法.

对于物理层的东西,认识还是有限的.希望大家能够找出问题,帮我改正,希望我的**不要害人..

有需要stm32f1学习板卡的也可以加群和我们聊...推广硬件技术没有板子怎么行...话说...我们不是卖板子的是卖培训的,,,,上面这篇**5块钱你买么....不花钱你学么...看完忘了吧:curse:

网友A:
字体太大了

网友B:
赞!讲的非常详细认真!

网友C:
“gpio的频率是1振铃信号的产生原因之一.既然是之一,那么,就可以通过修改它来减少振铃信号.提高信号的稳定程度.并且减少干扰.那么对于小于200K的时钟来说,设置2M时钟即可.对于小于1M的信号,设置10M输出即可.对于5M以下的信号,设置50Mhz,对于5M以上的信号,也只能设置50Mhz”

  请问楼主这里的200K、2M、1M、5M的时钟指的是什么时钟,是MCU的主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的频率是1振铃信号的产生原因之一.既然是之一,那么,就可以通过修改它来减少振铃信号.提高信号的稳定 ...

信号频率.例如串口,115200,但是边沿的跳变频率大约要10倍,这样信号才是漂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频率.例如串口,115200,但是边沿的跳变频率大约要10倍,这样信号才是漂亮的 ...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串口的信号频率是115200,那么配置这个串口使用的引脚的频率就是115200*10,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串口的信号频率是115200,那么配置这个串口使用的引脚的频率就是115200*10,是吗? ...

是.但是小于十有时候传输也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文化,很可怕。

让您见笑了

网友E:
楼主说的真细。

我的硬件知识太差,想请你帮看一张一年多前有关输入端口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4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真细。

我的硬件知识太差,想请你帮看一张一年多前有关输入端口的帖子:

你这帖子问的问题,我这个帖子说的正好对路.
但是输入如果二三十伏,这个二极管钳位电路保护不了.
因为输入信号功率比较大,直接就灌入电源中去,将电源拉高.然后烧掉设备.

需要使用稳压管电路钳位.!!!保证gpio不超过vcc+0.7

至于上下拉电阻,片内已经集成你就软件配置好啦.

网友F:
寄存器设置控制上拉下拉,还要根据实际外部负载。

网友G:
大学问啊!学习了

网友H:
不错  希望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希望再接再厉

现在不是流行收费教程嘛.
后面将这片**整理成收费教程.

把这里没有完善的.视觉效果不好的地方,全都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贴,顶一下

从最简单的开始...

网友J:
五块太贵了,五块五行吗:lol:lol
讲的很好,看后感觉很踏实;
希望楼主以后能考虑下硬件方面的,模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五块太贵了,五块五行吗
讲的很好,看后感觉很踏实;
希望楼主以后能考虑下硬件方面的,模电等… ...

你是不是也喜欢王岳伦的降价,卖四块,非要讲价四块无....

硬件也会有.但不一定是全免费.
因为stm这块免费是我的一个切入点.毕竟这种**很有价值,比如说十篇一百篇,技术覆盖件很全了.
我又没有收益,就没什么支持着我继续干啊...搞一顿,连一台好耳机,好电脑都赚不出来,那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节奏了.
是吧...

我想你是不在乎五块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名字后面还有个阶乘?litianwusisaneryi....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也喜欢王岳伦的降价,卖四块,非要讲价四块无....

硬件也会有.但不一定是全免费.

呵呵,开个玩笑
不要说我不在乎5块5啊,一天饭钱啊:dizzy:
要能早些遇见你,会少迷茫,少徘徊很多。
我会一直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开个玩笑
不要说我不在乎5块5啊,一天饭钱啊
要能早些遇见你,会少迷茫,少徘徊很多。

不会吧....我这边吃一堆饭怎么也十多块.超值午餐18就算便宜的了e

网友L:
字大看了很清楚啊,非常好。只是一谈到付钱,可能会吓跑大部分人,但没有钱,怎么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字大看了很清楚啊,非常好。只是一谈到付钱,可能会吓跑大部分人,但没有钱,怎么生活 ...

是啊...我也喜欢字大.太小了盯着屏幕估计也不太舒服吧.

要是5元都不想付的话.其实我可以封闭资源,一百元一个集合共5篇**.爱要不要,反正我也不在乎这点钱...

利润等于价格*付费人数.
便宜了利润并不高.....现在的在线教程都是100元起...

网友M:
强贴学习了,希望能看到完整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强贴学习了,希望能看到完整版,支持!

这已经是完整版了.更加详细的不会免费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讲的精辟,支持!

理解到这个层次的人肯定很多.但是愿意写出来的就没有了....

这就是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网友O:
上次没登录,看不到有图,看得呵呵了~~~今天对着图看了,学习了,i哥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次没登录,看不到有图,看得呵呵了~~~今天对着图看了,学习了,i哥辛苦了 ...

等我发布收费教程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支持...

网友O:
我是群里的蜗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群里的蜗牛,哈哈

确认

网友P:
看完这篇**,算是知道了GPIO的频率对GPIO上信号波形的影响了,原来跳变频率和反转频率存在一个倍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完这篇**,算是知道了GPIO的频率对GPIO上信号波形的影响了,原来跳变频率和反转频率存在一个倍数关系。 ...

这只是一个经验数据.在经验数据10倍+,就不用关心这两个东西

网友Q:
i哥老早就推荐让我看了,可以最近有点忙一时给忘了,
今晚抽了半个小时看了一下,讲的还是相当不错,很基础,很实用。
大赞一个!

有一个问题跟i个探讨一下,“e和f共两种操作,e是单次操作只能设置寄存器的某些位为1,或者清除某些位为0,影响部分bit,而f是直接将输出寄存器改变,影响 全部bit.
这句话不太理解,主要是关于“输出数据寄存器”,i个提到了是“全部bit”那指的应该是16位I/O口数据了,但我个人理解应该指的仅仅是这一位I/O口的数据吧,否则手册应该会标出来的吧,个人感觉这个e跟f只是是的I/O擦写的两种方式而已,应该不是位操作跟16bit寄存器操作的区别吧,否则跟下面的复用连线就没法解释了。

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已,可能只有写这个手册的人知道写了个什么意思吧,
我只是提提个人的不同看法,i哥见笑了。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Q:
i哥老早就推荐让我看了,可以最近有点忙一时给忘了,
今晚抽了半个小时看了一下,讲的还是相当不错,很基础 ...

两种功能寄存器.
1.吧你写的数据直接映射到gpio 是最常用的从单片机就这么用.
2.写1清零,写0无效寄存器.
3.写1置1,写0无效寄存器.

23是两种新型操作.就是0是无效的...只关注是1的bit.这里我写的不细致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两种功能寄存器.
1.吧你写的数据直接映射到gpio 是最常用的从单片机就这么用.
2.写1清零,写0无效寄存器.

恩,谢谢指教!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但是小于十有时候传输也是正确的.

学习学习····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这边吃一堆饭怎么也十多块.超值午餐18就算便宜的了e

18元的午餐···好贵··
我一天饭钱···

网友S:
讲的非常详细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R:
18元的午餐···好贵··
我一天饭钱···

赶紧多赚钱.然后就可以一顿饭18了...在北京这真是便宜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赶紧多赚钱.然后就可以一顿饭18了...在北京这真是便宜的...

原来在帝都···其实我觉得吃饭贵也贵不到哪去,主要是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原来在帝都···其实我觉得吃饭贵也贵不到哪去,主要是房子····

我也就飘飘.房子买不起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也就飘飘.房子买不起了.

我等打工苦逼党如何能在帝都买房子···唉···········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等打工苦逼党如何能在帝都买房子···唉···········

算了吧...房子总会有的,只是在地球的某个位置

网友T:
哈哈哈,这涉及到芯片设计了

网友U:
顶楼主,不过我不是很明白,跳变边沿的频率约为信号反转频率的10倍,这个跳变边沿频率是信号哪里的频率啊!望楼主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楼主,不过我不是很明白,跳变边沿的频率约为信号反转频率的10倍,这个跳变边沿频率是信号哪里的频率啊! ...

跳变时间为跳变+电压稳定时间的 0.1倍

楼主(2014-08-07):
引用 网友V:
mark,LZ好人

好人卡.都没好事...

网友W:
一直都不明白GPIO频率设置到最高有什么副作用比如功耗上的影响,不然多是直接设置到最高50M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一直都不明白GPIO频率设置到最高有什么副作用比如功耗上的影响,不然多是直接设置到最高50M 就好了。
...

不是功耗.功耗并不影响.
影响emi之类.产生的空间辐射不一样.在50M上要做长线阻抗匹配

网友X:
GPIO之物理层,屌丝公寓之豪宅配置

网友Y:
先支持一下,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X:
GPIO之物理层,屌丝公寓之豪宅配置

看看屌丝用的示波器和st官方的示波器...就知道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给力啊

是滴。。。

网友AA:
小i讲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小i讲的真好

多年磨一剑

网友AB(2014-10-17):
小i  最近怎么个情况 搞硬件了这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小i  最近怎么个情况 搞硬件了这么认真?!

硬件是咱们行业的根源。
我是用这篇**带他们走入正轨。。

我可不仅仅是个软件工程师。

网友AB:
引用 楼主:
硬件是咱们行业的根源。
我是用这篇**带他们走入正轨。。

嗯对。
哪个地方最薄弱,就要彰显自己的强大。

我也是如此。

哈哈 玩笑  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嗯对。
哪个地方最薄弱,就要彰显自己的强大。

知识总是用来填补空白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知识总是用来填补空白

谦虚了。。。。

楼主(2016-12-12):
这么好的**值得再次顶起来

网友AD:
讲的不错,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讲的不错,很详细。

我的视频也很好.去页面顶部公开课看看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的视频也很好.去页面顶部公开课看看

嗯,好。谢谢。

楼主(2017-08-09):
真好,你顶起来给上几天讨论gpio频率选择的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