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倍倍压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6-14):
这是一个二倍倍压器的原理图和分析,我有点看不懂:
1.在输入正半周期的时候,次级线圈和C1,D1构成回路,那么C1两端的电压不是等于次级线圈的两端的电压减去D1的电压降吗?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值,怎么会等于输入电压的峰值Vp减去D1的电压降呢?
2.在负半周期内,如果C1的端电压差是Vp减去二极管D1的压降,电容C1会通过次级线圈,C2和D2来放电吗?也就是能通过电源来放电吗?书上说不可以放电,我觉得应该可以放电的。

网友A:
1、C1电压可以认为不变,因为假设了没有负载,D1单向导电,只在峰值到来之时才导通、给C1补充充电,其余时间(除了另外半周的某段时间,见下)C1会保持自己的电荷。由于C1电压较高,在正半周的大部分时间D1是反偏的。
2、会极少放电,C1放出的电给C2充电,即便没有负载,可以认为C2有漏电流,尽管非常小。如果C1和C2理想,又没有负载,则这个电路开机后过一段时间,C1和C2就会充满电,保持电压不变,也就没有充电电流、没有放电电流。

网友B:
“书上说不可以放电,我觉得应该可以放电的”

二极管反向也导通,就可以放电。
但若是二极管反向也可以导通,那就和一根导线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1电压可以认为不变,因为假设了没有负载,D1单向导电,只在峰值到来之时才导通、给C1补充充电,其余时 ...

谢谢,貌似看懂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貌似看懂了一点。

楼主仔细阅读原文领会。
1),"电容c1会充电至......",不是你理解的“等于”。
2),“当负半周时,二极管D2(错,应该是D1)是正偏压....." 是指C1无法经该二极管D1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