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864液晶指令问题

楼主(2014-06-14):
开/关 0 0 0 0 0 0 1 D C B D=1:整体显示ONC=1:游标ONB=1:游标位置ON 72us游标或显示移位控制 0 0 0 0 0 1 S/C R/L X X 设定游标的移动与显示的移位控制位元;这个指令并不改变DDRAM的内容 72us里面的X是什么意思啊,LCD手册又没说清,研究了半天,还有那些什么SC的,都没有设定1OR0的值 0 0 0 0 0 1 S/C R/L X X 这个貌似是控制光标移动的,这个不会设置,貌似不设置,也能输入多个字符,一次输一个地输,但是不是应该要设置光标移动吗?我的程序,注意没有设置光标移动
那个S/C和R/L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光标是相对地址,平常刷屏是绝对地址(物理地址),比如0x00是第一位,则0x07是第八位(只是假设,具体看手册),这是物理地址,如果你在0x00写入ABC三个字母,则光标会自动跳到0x03,你继续写,光标继续往下跳。如果你想交替显示ABC和ADC,只需要写入ABC,然后把光标后退两格,然后等会再写D,然后退一格写B,退一格写D交替下去。这时候你的ABC在哪并不需要了解,因为你知道你要改的在你输入的最后一个字符的前面一位。需要注意的是,光标上的写是修改,不是插入,也就是C不会后移,变成ABDC。

用光标可以方便的修改内容,你只需要知道你要修改的是这个句子的哪一个字,而不用关心它在液晶的哪个位置。你想用绝对地址也行,不过光标有时候会更方便。
显示移位是把显示向左/向右移动n个位置,没有显示的地方就不显示。比如左移3位:

从1602上看,左右移只是移动该行,不会影响其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