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4-06-14):
有两种步进电机控制芯片,分别是TB6560 和A3977SLP 。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由于受空间安装位置的限制,用我熟悉的TB6560 的话,高度有点高,想用A3977SLP替代,可不知A3977SLP的稳定性怎么样?价格和货源情况怎么样?有用过此芯片的友友们给点意见。

网友A:
都不如用THB7128
THB6064MQ
THB6032MQ/THB6032S
有这块选型的问题可以联系我。
我专门做这个

楼主:
谢谢腾腾!
THB7128太浪费,我只需要16细分足矣

网友B:
贴片封装的a3977我用过很多,很好

网友C:
如果对细节要求不高,这两种芯片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腾腾!
THB7128太浪费,我只需要16细分足矣

那就直接上THB6032S.
贴片封装。2.5A的电流。
成本是含税12
连接地址。。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块板子先试试什么的。

网友D:
如果你的电机电感量较大,还是使用3977的好。

网友E:
与相电流、供电电压、细分数有直接关系。另外,封装和散热效果也要考虑。

网友F:
我觉得,如果楼主对价格及空间敏感的话,建议用三极管或MOS管,步进电机用选六条线的,那样就不用桥式驱动,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封装的a3977我用过很多,很好

谢谢!我咨询了销售商,A3977封装是贴片44脚的,SOP28的不好买,准备选用三洋的一款驱动芯片。
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细节要求不高,这两种芯片都差不多。

经过几天的筛选和实验,我准备用THB6032.谢谢你关注和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相电流、供电电压、细分数有直接关系。另外,封装和散热效果也要考虑。 ...

我用16细分就可以了,散热问题不大,不是经常工作,也不需要半流保持。
谢谢关注和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电机电感量较大,还是使用3977的好。

谢谢关注及答复,我准备用THB6032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如果楼主对价格及空间敏感的话,建议用三极管或MOS管,步进电机用选六条线的,那样就不用桥式驱动 ...

谢谢关注及答复,正因为机械设计的两个电机都是4根线的,所以才这么纠结。六根线的话控制起来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块板子先试试什么的。

板子用几种电压,各种细分测试过了,输入24V时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准备用THB6032S.
谢谢你的支持!希望愉快合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用几种电压,各种细分测试过了,输入24V时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准备用THB6032S.
谢谢你的支持!希望愉 ...

24V是个典型电压。
THB6032S还算不错。
成本低,性能强劲。
加我Q吧。我再送你几片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