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说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

楼主(2014-06-15):
如题,该如何理解这种说法?
毕竟也能放大电压的。

网友A:
应该说,三极管(不是电路)是电流放大型器件
但是,利用欧姆V=I*R,转换成电压后,就可认为:三极管电路(不单指管子自身)也能放大电压或功率了

那个**不是把Rc不叫“集电极(直流)负载电阻”,美其名曰“电压转换器”么——生怕显不出自己的高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三极管(不是电路)是电流放大型器件
但是,利用欧姆V=I*R,转换成电压后,就可认为:三极管电路( ...

思路不对。

没理解出题者思路目的

网友A:
换一个层面讲
1.比对电子管栅一阴输入特性,3极管基极一射极不具备高阻特性,工作时需要相当电流
2.而集极做为输出特性反而具有较高阻抗,甚至近似恒流
3.做为基本放大,Ib-Ic具有良好线性关系,宜于做主参数
所以典型等效为一个电流控制电流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Ib-Ic具有良好线性关系,宜于做主参数”“所以典型等效为一个电流控制电流源也就顺理成章了”应该就是这个理由。FET就是用跨导做主参数。

网友B:
老Lgz提到电子管。
三极电子管从不用互导作为主参数,而是用放大因数作为主要参数进行计算,手册上也是必给出放大因数。五极电子管则从不给出放大因数,而是用互导作为主参数进行计算,手册上必给出互导而不给出放大因数。
BJT的Ib-Ic变化不太大,适宜用来进行计算,所以不用互导。其实BJT是存在互导的,但变化很大,不宜于用来计算。

楼主:
不要从管子本身看,不然从半导体物理角度看,确实是压控器件。
最开始,人们喜欢Ic~Ib关系,后来经过吉尔伯特等人电流模方面研究,阐明Vbe~Ic才是核心。

人家说它是电流放大器,是从管子外部看的。

网友C:
现在找一本与时俱进的模电教材还比较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从管子本身看,不然从半导体物理角度看,确实是压控器件。
最开始,人们喜欢Ic~Ib关系,后来经过吉尔 ...

没错,人们喜欢Ic~Ib关系,说它是电流放大器,就是从管子外面看的。
没有人关心这支管子制造时掺杂使用的是合金法、扩散法还是离子注入法将杂质掺入,也没有人关心这支管子制造时经过几次光刻,更没有人关心引线是金丝还是铝丝。只有设计集成电路的工程师才关心。

网友A:
再换个层面
从基极往基区注入载流子...产生一系列物理效应
而不是基区电场产生的
比较Ic-Ib和Ic-Vbc可以看出,前者作用要明显得多
因此,人们更乐于认它为电流控制型

这一点,也被半个世纪的应用证实:以电流型来实践,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找一本与时俱进的模电教材还比较难啊

当今,朝野上下,人心浮躁
人们,懶得再看再谈旧时旧刻
更,无人舍得也来不及去做前沿成果传揚,倒也给了**一个机会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从管子本身看,不然从半导体物理角度看,确实是压控器件。
最开始,人们喜欢Ic~Ib关系,后来经过吉尔 ...

但VBE对IC变化太微弱了,不好用啊,对于我们只用来点LED的人,还是HFE好用:lol

网友A:
老chang真是楼主的好捧哏
可逗哏那,角色不配套啊
显然楼主不是来学习的,可也不像是来传授的

既然说到这儿了,索性就喧宾夺主,顺手儿甩个点儿,也算露个破腚给老抽:
到了这个层面,那Ic/Ib就不叫hFE了,也不叫hfe
该叫贝塔β啦

网友E:
三机管对电压的放大是你的错觉,
当你把电路中与三极管有关的电阻全去掉的时候,
在增大基极电压,射极电流会增加,但电压永远是VCC-Vce,
不过这很可能会烧掉你的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三机管对电压的放大是你的错觉,
当你把电路中与三极管有关的电阻全去掉的时候,
在增大基极电压,射极电流 ...

你要是敢把电阻都弄掉的话,三极管就可能拒绝放大~~

楼主:
以前看到此类说法,俺会反对,一直没弄懂人家为何这么说。
比如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Sanjaya Maniktala著)也说BJT是电流放大,MOS是电压放大。书中并未解释说法原因。

这种说法依据,是由于晶体管往往要级联使用,其低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输入.出电流的线性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它是电流放大器的料。

真空管也是如此,假设相同两级级联,且信号源为1V,由于G级电阻是M ohm,则信号源电流是uA级,而其P极电流可能是mA级的,这说明真空管电流放大倍数是上千倍。
但是下级输入阻抗也是M ohm,这意味着流入下级的也是uA级的。所以总体上也能获得一些电流增益,但把真空管看做电压放大器最合适。

pjy
个人认为还是从受控特性(灵敏度)出发比较好,输入输出伏安特性,特别是PN结的伏安特性,大信号时候几乎平行Y轴,表明iB的变化是多么的灵敏。
pjy
信号源内阻和输入阻抗的匹配?

网友F:
涨姿势了,受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看到此类说法,俺会反对,一直没弄懂人家为何这么说。
比如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Sanjaya Maniktala ...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BJT电路中的共射-共基电路,电子管时代就有了,BJT电路中的共集-共基电路,电子管时代也有了。
但计算时仍然使用互导,而不使用什么电流放大倍数。

要测量电子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和测量BJT的互导一样,相当困难。而且BJT的集电极电流变化时,互导变化很大,温度变化时互导变化也很大,所以手册中给出BJT的互导并没有什么意义,使用者的电路工作状态与生产厂的测量条件相差太远。

看看电子管的栅极漏电流多么的变化多端,就可以看出不是个电流控件。

网友B:
还是老Lgz说的第3点:Ic~Ib关系变化不太大(也容易测量),宜于做主参数。

网友B:
通常使用小信号模型。小信号条件是管子的参数可以视为线性。
Vbe~Ic变化那么大,非线性很厉害,难以视为线性。这是不是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BJT电路中的共射-共基电路,电子管时代就有了,BJT电路中的共集-共基电路,电子管 ...

你说反了。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讲了使用gm,相比于beta,具有巨大优越性。这里不重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chang真是楼主的好捧哏
可逗哏那,角色不配套啊
显然楼主不是来学习的,可也不像是来传授的

捧哏的,最后一句往往是“别挨骂了”。

网友G:
一个是流控,另一个是压控,一个是比例转换,无单位,一个是跨导,我指的是BJT,MOS(电子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机管对电压的放大是你的错觉,
当你把电路中与三极管有关的电阻全去掉的时候,
在增大基极电压,射极电流 ...

这个结论好证明,共射共基的组成的复合电路,第一级的VC交流电压变化不大。

网友B:
zyj9490  看看电子管的栅极漏电流多么的变化多端,就可以看出不是个电流控件。

更何况电子管并非总是在负栅极电压下工作,栅压为正的情况很多,尤其是大功率情况。
805(FU-5)经常采用零偏压。
丙类放大器常常工作到屏流随栅极电压的增加而减小(栅极电流超过屏极电流)的工况。若说电流控制,此时电流放大倍数为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结论好证明,共射共基的组成的复合电路,第一级的VC交流电压变化不大。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敢把电阻都弄掉的话,三极管就可能拒绝放大~~

甚至会割腕自杀!:lol

网友A:
gm仅仅只是一个等效模型的导出参量
级且它也是基于hfe的,充其量算个二级参数
前面咱从三个层面:应用电路,基本参数和物理机制等,均己说明问题了

然而楼主后面跟贴似乎与主题反调一一极力证明BJT不是流控!晕

楼主:
有什么晕的,说它是压控,是从半导体物理角度理解的
说它是电流放大器,是从应用角度理解的
两种说法不矛盾。

网友A:
差矣
俺在第三层面一一物理机制一一简述了,3极管的Ic是益于由基极注入基区的载流子扩散-复合运动所形成,而不是某个静电场
所谓gm所显示出的电压性,不过是Ib*rbe的折算值,完全不可与物理机制比拟,除非有新机制原理发现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楼主的钟爱-G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使用小信号模型。小信号条件是管子的参数可以视为线性。
Vbe~Ic变化那么大,非线性很厉害,难以视为线 ...

将NPN管视为两端口,发射极共地,若基极侧的端口电压为V1,端口电流为I1,集电极侧分别为V2/I2。现在V1可调,实测发现,I2~I1的线性度,劣于I2~V1的线性度。原因是大电流补偿。
共基时正好相反。

这恐怕也与工艺有关吧?

网友A:
I2/V1~=C,还真有这个近直饯特性图
同区间的I2/I1图则是馒头型
但这不足以达成“电压型“共识

楼主:
想用beta,肯定跟工艺相关,用gm就没这么烦心。

在电子管时代,需要有plate曲线,然后画上负载线,才能确定偏置。
到了BJT时代,为了"兼容",为了过度,也在管子手册上画出类似曲线,但此时,这些曲线对偏置点的设置,没有用了。Why?

这些曲线对偏置点的设置,没有用了----有用是有用,问题是生产厂家不给出曲线的话,只能自己去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NPN管视为两端口,发射极共地,若基极侧的端口电压为V1,端口电流为I1,集电极侧分别为V2/I2。现在V1 ...

可惜是,现实应用几乎迂不到这种可提供補偿的恒压源
同时,这种单纯以b-e直接做为信号负载也几乎没有
这么说吧,I2-V1的直线特性几乎没有应用意义
这也是它虽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确没有广泛应用甚至鮮为人知的原因

网友A:
贝塔,还是GM?这是一个极好话题!
老chang,没白捧!
顶楼主!

网友A:
可惜这个话T了
1.还纠结于hfehFE,老抽来不了了
2.还抱着3个UF不放,**也来不了
3.正忙着换马甲,大Shi也没空儿
4.兴趣不在这里,他也不可能来

网友H:
研究的好仔细,顶礼膜拜!

网友I:
我认为"放大"这个词是用错了的,应该是"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本真大師還真是吐出了象牙,只可惜經常被刪帖,沒能夠造福年輕人,有些東西沒電流不能動,有些是沒足夠電壓 ...

既要甄别细节,又要判断真伪
加“真”的不是w1(防伪还是用这个)
G嘴哪来象牙?
一π胡言乱语,还当偶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放大"这个词是用错了的,应该是"控制"

“放大”一词,源于“增益”
狭义讲,它应是没有量纲的
其实,它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意指“产生增益”,与量纲无关
而“增益”概念比较深沉厚重

“控制”一词意义更窄,仅限于电路或电路模型

网友K:
确实是器件的Ib,Ic,Ie3个电流的关系。

网友K:
电压是器件外部电路的关系。

网友L:
应该说,三极管(不是电路)是电流放大型器件
但是,利用欧姆V=I*R,转换成电压后,就可认为:三极管电路(不单指管子自身)也能放大电压或功率了

网友M:
用电流而不是电压表示信号——‘电流模’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