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下载程序步骤

楼主(2014-06-15):
STC15系列的下载看似简单,其实别有一番功夫
1.去STC官网下载最新的下载软件,STC的官网的网址变了,新的网址如下
http://www.****ducst/
下载最新的STC-ISP6.72

楼主:
2.最新版本的下载软件支持自动识别串口和芯片,但是有几点注意事项,首先对下载器的要求,必须要用好的串口转USB芯片,我手头的CH340的就无法识别,PL2303的就可以识别

楼主:
3.连好线后,打开软件

串口号自动识别为当前串转USB的com口

楼主:
4.点击检测MCU选项,你会发现一直出现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此时MCU没有上电】

这时你需要给单片机上电,出现

楼主:
5.假设此时在上电状态,点击检测MCU选项
依然会出现下图,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这时断电,重新上电

检测到芯片

楼主:
6.然后选择打开程序文件,选择要烧写的.hex文件,打开

楼主:
8.这时调节最低波特率和最高波特率为同样的值4800,然后重新下载

楼主:
9.最终发现十次下载只有一两次成功,后来发现断电重启是通过断开VCC重新上电的,后来改成断开GND重新上电后下载成功,还有串口线的距离不宜过长,会影响串口下载的成功率

网友A:
pl2303兼容性不好,跟厂家有关。我的一到win7下面就蓝屏。ch340还是很稳定的,我搭了三块板子,还是搭棚焊的340,下载从没出过问题。我是按stc的手册搭的,断vcc,下载很稳定,都是一次成功。楼主还是好好查查电路,看是不是有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2303兼容性不好,跟厂家有关。我的一到win7下面就蓝屏。ch340还是很稳定的,我搭了三块板子,还是搭棚焊 ...

官方推荐的是CH340T,看来我买的那个CH340下载线有问题,总之来说,新版本的下载没有原来的方便,居然不给提示重新上电

网友B(2015-06-24):
引用 楼主:
官方推荐的是CH340T,看来我买的那个CH340下载线有问题,总之来说,新版本的下载没有原来的方便,居然不 ...

新版确实不提示重新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