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四位半表头芯片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15):
由芯片手册可以知道ICL7135可以有过欠量程信号输出,为了实现测量过程中的自动量程切换,采用过欠量程信号进行设计。在设计中,单片机和该芯片相连,单片机通过中断读取ICL7135的输出BCD码。为了实现自动量程,本人在读取BCD码前,先对采样信号进行采样,采样结束后由于ICL7135可以输出过欠量程信号,因此此时用单片机采集ICL7135的过欠量程信号,就可以实现量程切换。但设计下来,总感觉时序有错乱,量程切换不正常。求指教。

网友A:
要有一个死区。
例如电压高到2.0000V切换成下一档,但必须等到1.9000V再切换回来。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加个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