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看门狗和睡眠功能同时使用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4-06-15):
现在用PIC12F508做个设计,同时开了WDT和SLEEP。
不进入SLEEP时,有定时去清WDT,不会产生溢出。碰到的问题是,进入SLEEP后,WDT还是在跑,会超时溢出复位。请教如何在进入SLEEP前关闭WDT,SLEEP唤醒后再如何开启WDT功能?
谢谢!

网友A:
关不了,复位后再进入sleep就是了。

网友B:
你用的这个型号不能软件关闭看门狗,有一些型号可以在烧写配置位时选择由软件启停看门狗,但你这个型号不支持这个功能,另外,一般也不建议软件关闭看门狗。

当复位后检测一下唤醒条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则重新进入SLEEP即可。

楼主:
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思路,我试一下,不懂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