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地址分配

楼主(2014-06-15):
SDRAM, ce, TE, ST, AN

做了一块DSP6713的板子,在CE3空间接了一块MT48LC32M16的SDRAM,是8M*16bit*4banks的,原理图和芯片截图见附图。分配空间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8M*16bit*4banks=64M*1byte=0x04000000*1byte。
在CE3空间定义了这样两块内存:
           CE3_BOOT    :                 origin = 0xb0000000, len = 0x400
          CE3_SDRAM   :                origin = 0xb0000400, len = 0x03fffc00      //len=0x04000000-0x400=0x03fffc00,不知这里这样计算对不对?

用下面这段程序去验证,i的赋值是不是最多应该是0x03fffc00/4=0x00ffff00,但按下面程序所示比0x00ffff00大,最后还是Testing is success!,不知这个存储器大小应该怎么计算才是对的?
-----------------------------------------------------------------------------
        Src_StartAdd = (Uint32 *)0xb0000400;

        // Write data in the whole chip.
        for(i=0;i<0x00ffff02;i++)
        {
                *(Src_StartAdd++) = i;
        }

        printf("\nFinish writing Source data.");

        Src_StartAdd = (Uint32 *)0xb0000400;

        // Read data from Dst_StartAdd.
        for(i=0;i<0x00ffff02;i++)
        {
                TempData = *(Src_StartAdd ++);
                if(TempData != i)
                {
                        printf("\nTesting is failure!");
                        printf("\nAddress 0x%x is error!",i);
                        exit(0);
                }
                else continue;
        }
        printf("\nTesting is success!");

-----------------------------------------------------------------------------

网友A:
你先看看CE3的基地址是多少
然后在此基地址上加偏移地址
你的数据位是16位啊   然后就是8M*4banks
这就是基地址要加的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CE3的基地址是多少
然后在此基地址上加偏移地址
你的数据位是16位啊   然后就是8M*4banks

基地址是0xb0000000,偏移地址应该也是按字节算吧,8M*4banks*2*1by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地址是0xb0000000,偏移地址应该也是按字节算吧,8M*4banks*2*1byte?

c m d里面是字节 ccs原文件里面是字
主要是你要考虑你的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