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怎样将Vpp24V的脉冲转换为5V或3.3V的脉冲

楼主(2014-06-15):
现在外部有0~10KHz的脉冲信号需要计数,该脉冲信号Vpp为24V,怎样将该脉冲转换为Vpp是5V或3.3V的脉冲。有什么具体电路?

网友A:
电阻分压电路可以不?

网友B:
前天发过此内容,怎么今天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发过此内容,怎么今天又发?

没看到回复再发个

网友C:
两级共射极三极管开关电路就行呀

网友D:
用BJT当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2L的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电路可以不?

兄弟你这方法实践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BJT当开关就可以了。

能给个电路吗

网友D:
把你的脉冲信号作输入进BJT的b,BJT的C就是你要的了。

网友E:
外部的这种低频输入信号通常是光耦隔离转换为逻辑电平的。不过需要看LZ的信号能否正常驱动,至少要毫安级的驱动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

光耦需要高速才行,光耦二极管端的反压要大于24V

网友G:
高速光耦(常用6N137)或者用下面电路

网友H:
搞个限幅电路试一下

网友I:
10K的频率,整两个电阻分压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K的频率,整两个电阻分压足够了

:handshake

网友J(2016-11-07):
请问楼主搞定了么 可否分享下  现在在做涡轮流量计脉冲信号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