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兼容,但逻辑不同怎样写?

楼主(2014-06-15):
有两个模块,其输入和输出都是相同的,但内部逻辑不同,要怎样写才比较好?

维护性要好,可读性等等要兼顾。

网友A:
没太明白,两个模块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两个功能模块完成的同一种功能呢,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两个模块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两个功能模块完成的同一种功能呢,还是? ...

两个模块本来是独立的,但现在想融合在一起,通过额外的引脚切换他们,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模块本来是独立的,但现在想融合在一起,通过额外的引脚切换他们,可行吗? ...

可行,当然可行,通过多路选择器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是VHDL的话可以根据参数来选择结构体内的代码。
貌似verilog 2001也支持了,不是太了解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当然可行,通过多路选择器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

可否写个DEMO看看

网友C:
假设模块1的所有引脚组成group1(包含所有引脚,可以一起写,也可以分开),模块2的所有引脚组成group2,最终的输入输出是group,通过引脚select来选择。
一种方法是assign group=select? group1:grou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