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LM317组成可调电源

楼主(2014-06-15):
请问图中的100Ω、1kΩ和100kΩ的功率需要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这两个三极管已经组成达林顿了,1/4W,1/8W都可以,你手里面有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0805贴片的都行

网友C:
100K要承受170V电压。。。。。热量0.3W,0.5W或更大就可以。
1K在晶体管的BE间,功率很小,多大的都可以。

网友C:
不过这图我没看懂。。。。。
电压是怎么实现调节的?

网友D:
这图有点问题吧;
20K电位器,和100欧电阻并联的地方;

应该是100欧和电容串联到地再和20K电阻并联的吧,这样20K电阻的功率就要计算下;

网友E:
官网有这种参考电路的吗?

网友F:
干嘛不用经典方式直接放几个大功率的电阻可调就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用经典方式直接放几个大功率的电阻可调就行呢。

需要从1.25到160连续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K要承受170V电压。。。。。热量0.3W,0.5W或更大就可以。
1K在晶体管的BE间,功率很小,多大的都可以。
...

请问 晶体管选择有什么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 晶体管选择有什么要求

要承受你的170V电压,而VT2则要承受大约170V X 输出电流 的功率

网友G:
此电路不实用。

网友H(2014-07-22):
如果按此图、上电就是170V!并不可调、接负载时电压下跌,内阻特大!…不改电路、休想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