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GUI中的位图转换器所支持的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4-06-15):
在位图转化器支持的输入格式中,和调色板有关的部分不太明白,什么叫带调色板的每像素(bpp)1,4或8位模式,那个调色板在文件格式中起什么作用,有无调色板对位图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能:

调色板就是基本色吧

网友B:
正常的色彩描述是RGB 各8位, 24位表示一个点的颜色.
如果图片的色彩并不很丰富, 为压缩图片数据, 可以建立一个索引. 把用到的颜色都放在这个索引表(调色板)中.
图片的颜色点值只保持索引表的地址号. 这样可以用 8位的索引号代替 24位的直接颜色数据. 大大减少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色彩描述是RGB 各8位, 24位表示一个点的颜色.
如果图片的色彩并不很丰富, 为压缩图片数据, 可以建立 ...

:)知道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