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老师留的题,求大神指导!(已解决)

楼主(2014-06-15):
一般情况下AD转换的结果并不直接使用,而是经过一定的数学算法尽可能踢出误差或偏差较大的转换结果。请简要说明一种计算方法。

网友A:
最简单的 均值滤波 取10-100个采集量 去掉 最大最小的一些样本,剩下的取平均值

网友B:
楼主你好
下次发帖讨论建议直接把问题概括一下当做帖子标题。
这个帖子中提到了一些常用的AD滤波算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73e2a0100ams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