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7219显示亮度不均匀的问题。

楼主(2014-06-15):
用的STC89C52RC。电源5V 1A。驱动8个共阴1.8寸数码管。用的MAX7219.

如果显示小数点的话。这个数码管的字明显变暗了。不显示小数点。就很亮。如图里面的4和8明显暗于其他的字。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另外。我把MAX7219的亮度调到最大了。但是感觉还是不够亮。我尝试了。将段码上拉5K电阻。亮度没有显示的改善。

网友A:
限流电阻是不是一致的...
数码管是不是同一个厂家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是不是一致的...
数码管是不是同一个厂家型号的...

这个不需要限流电阻的。当然是一个厂家的。不可能才六个数码管就用几家的产品。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限流电阻的。当然是一个厂家的。不可能才六个数码管就用几家的产品。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

可能与程序也有关系...

网友B:
在小数点上串个电阻试试,把小数点亮度降到不影响其它笔段。

网友C:
用过7219,没发现这个问题,建议在小数点的段输出端加个200欧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D:
看看程序什么配置对不对

网友E:
为何不用1638

网友F:
这个是位驱动电流不够造成的,建议在所有段上串电阻,降低总电流,亮度就会均匀了。

网友(2020-12-30):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搜7219的时候看到这个帖子,挖一下
问题的现象是 数码管小数点点亮时,对应的数字的亮度就会变暗,而不点亮小数点时,亮度都正常
这个问题出现的2个必要条件,第一,一般只会出现在大尺寸的数码管上,一般1寸以上,第二,驱动电路的段驱动,就是seg没有串联任何电阻
问题的原因比较扯,这类大尺寸数码管的数字的单个seg,也就是单个笔段,是2个led串联起来的,是厂家为了保证每个笔段的两头亮度均匀,同时保证数码管足够量所做的处理。
而无论数码管多大,小数点这个seg只有一个led。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的段驱动,就是seg的驱动没有串联任何电阻,那么小数点点亮时就会吧这个数码管的段驱动电压拉低,基本锁定在单个led的饱和压降附近
而数字的seg部分是2个led串联起来的,驱动电压被小数点拉低并锁定了,那么数字的seg亮度就降低了
没有点亮小数点,大家接通时的压降都是2个led串联起来的电压,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就是给所有的seg单独串联电阻,或者像上面评论里说的一样,单独给小数点串联电阻,应该能解决该问题
小尺寸数码管由于数字seg和小数点seg都只有1个led,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