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的运放AD8065是咋的了?

楼主(2014-06-15):
我的运放AD8065是咋的了?如图一同相跟随电路咋一上电输出就是-4.5v,输入没有加入任何信号啊,    3脚,4脚,5脚都是4.5   v买到了假货吗???

网友A:
5脚不是5V?

网友B:
表示不懂

网友C:
4脚为负电压,7脚为正电压。。。

网友D:
3脚接地试试,另外看下4脚和5脚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E:
把输入脚接到固定电压上看输出是否正确,输入浮空下输出什么值不能判断芯片是否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脚为负电压,7脚为正电压。。。

我用的AD8065是SOT-23-5封装没有7脚的,正负电源脚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脚接地试试,另外看下4脚和5脚是不是短路了

3脚接地试了,接地后,1脚输出-4v,板子无短路,严重怀疑买到了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输入脚接到固定电压上看输出是否正确,输入浮空下输出什么值不能判断芯片是否有问题的 ...

我把3脚接地, 1输出-4v   3脚接+5v  1脚输出-3.8v   3脚接-4v 1脚输出-4v
换了几片芯片都这样,坑死人啊

网友F:
按5L、6L的方法试试吧。
高级芯片,容易出假货。

这芯片突出优点是低Ios,I/V转换比较好,
用来做射随,不合适吧?Vos比较大。

网友G:
什么价格买滴?这种芯片要是假的话,通常是带宽不够什么的,输入阻抗不够什么的,管脚总该对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价格买滴?这种芯片要是假的话,通常是带宽不够什么的,输入阻抗不够什么的,管脚总该对齐吧 ...

换了个商家买,还是这现象,7元一片买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源的问题还是pcb板的问题。我的正负5伏电源不是完全对称的正负5v, +5v 有4.99V , -5v有-4.5v , 新片子一上电输出就有-1点几伏的负电压,输入是用万用表测是0v,一会输入输出就都上到-4.5v     坑啊!

网友G:
后级会不会倒灌一个电压进来,后级断开看看

网友H:
1.在芯片【引脚】上确认正负供电电压正常
2.输入端接GND再测
3.断开输出端所有负载
4.怀疑存在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在芯片【引脚】上确认正负供电电压正常
2.输入端接GND再测
3.断开输出端所有负载

1.在芯片【引脚】上确认正负供电电压正常
我的电路板上还有一路这样的电路,其供电和这一路完全相同,但那一路却是正常的。哎!欲哭无泪啊!

3.断开输出端所有负载
我在多块空板子上只装了这一片,再加上电源,现象也是一样的坑, 我好的那一路电路,好像是一个偶然。

网友H:
有一个对的,就增加了找到问题的希望,你哭啥啊?仔细对比两者之间的区别,包括PCB、所用外部元器件之类,另外还是怀疑有震荡,用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