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四个二极管型的运放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的问题--可否去掉两个二极管

楼主(2014-06-16):
各位大大:
    在看运放有源整流时,看到了这个经典电路,原理能理解了,输入为正和输入为负时分别走两路运放,
但图中D1、D3的作用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去掉以后还是能满足功能。
    大大们能不能分析一下D1、D3的作用呀~~

网友A:
一般用于输入保护和限幅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于输入保护和限幅作用。

谢谢,是这样理解的吗?
eg:ui>0时,R1、R2在A2上形成正反馈,D1使R1右侧电压钳到0?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分析电路;

谢谢,不过还是不明白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并接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