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6-16):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方波和信号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A:
“synchronuos demodulator”,就在图中~~~

网友B:
楼主电路有误。两个运放的输入‘+’、‘-’标反了。参考下图:

楼主:
具体原理讲下吧  没看明白 模电不是很好

合着都欠你的

楼主:
我听我们单位一个老头说 调制频率如果是500Hz会引入工频干扰,最好调偏一点点,比如490Hz或510Hz
不知他说的对不对?

毫无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