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芯唐的库,回调函数警告?

楼主(2014-06-16):
最近在用芯唐的库做程序,其中用到了串口中断及ADC中断,自己定义了2个中断函数名分别为UART0_INT_HANDLE和ADC_INT_HANDLE,每次编译时均出现2个警告,如下图,但程序运行正常。

如何解决这2个问题,请高手们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类型不一致呗
看看  PFN_DRVUART_CALLBACK 是咋声明的吧
匿名
DGDGBdhcfgdGhFdwfbqewiyfbdhsbdh

楼主:
加了形参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