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手画板QFP144,大神清拍砖

楼主(2014-06-16):
板子要手工焊,现在的是40mm*60mm
0603封装,

想再小些,大神指教下
PCB文件怎么传不上来~~~

另,想请教下,AD13 怎么把功能成熟的模块做成一个元件???比如上面的核心板,5V转3.3V的电源等,这样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A:
为什么走线是弯曲的啊?有什么特殊用意?

网友B:
新手加引号吧
画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走线是弯曲的啊?有什么特殊用意?

这是我第一次用曲线,练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加引号吧
画的漂亮

第一次打工业板,诸多不懂。。。。。。
我还想做小些,就是不知道手工能焊多小的贴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打工业板,诸多不懂。。。。。。
我还想做小些,就是不知道手工能焊多小的贴片 ...

手工贴片因人而异,看焊接熟练程度和眼力了。
0603也是大多人的坎了。如果机器贴0402,0603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贴片因人而异,看焊接熟练程度和眼力了。
0603也是大多人的坎了。如果机器贴0402,0603完全没有问题 ...

不过我发现手工焊0603焊盘+0603贴片很难焊,0805焊盘+0603贴片就能焊的很好;
焊盘是按照普通标准来设计的,手工焊的焊的话要用大一点的焊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发现手工焊0603焊盘+0603贴片很难焊,0805焊盘+0603贴片就能焊的很好;
焊盘是按照普通标准来设计 ...

不用大,熟练就好了,或者把外侧的焊盘比标准弄长2-5mil就会更好焊点。如果用0805焊盘还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大,熟练就好了,或者把外侧的焊盘比标准弄长2-5mil就会更好焊点。如果用0805焊盘还有什么意义呢。 ...

恩,学习了!要是用回0805焊盘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D:
曲线布线对高频来说未必是好事。

网友E:
走成弧形线,看起来很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布线对高频来说未必是好事。

芯片最高频率才200MHz,这样走线没大问题

网友F:
感觉很有个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很有个性啊

嘿嘿

网友G:
艾玛,楼主板子有环路啊,针尖那么大的环路啊,快改啊,不然上电一定爆炸的呢。
而且地源比例一比十一定过不了em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艾玛,楼主板子有环路啊,针尖那么大的环路啊,快改啊,不然上电一定爆炸的呢。
而且地源比例一比 ...

环路??电源环路吗???地电源比例是个什么概念???小白没见识过。。。。。。。大侠来科普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手工贴片因人而异,看焊接熟练程度和眼力了。
0603也是大多人的坎了。如果机器贴0402,0603完全没有问题 ...

0402妥妥的没问题,练练就OK。
同事0.6间距的BGA成功率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