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LED灯不亮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4-06-16):
问题:普通LED灯 在PCB板上不亮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当测试亮。LED正极接是5V,负极通过1K电阻接单片机I/O口 工作一段时间就不亮了 更换新的LED灯OK.这个LED是坏了 还是好的,如果坏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当测试应当不亮,实际它是亮的,如何解释,请教专家帮忙分析分析。先谢了

网友A:
IO的驱动能力怎样?不亮时,输出电压(仍然连接着LED)多少?

网友B:
程序跑飞了吧?

极有可能。。。呵呵!

网友C:
如果楼主用叙述问题的混乱思路去排除问题,只怕很难搞清楚原因。。。看的都费劲。

楼主:
程序跑飞 和硬件电路是可以排除的

楼主:
用5V电源接电阻510偶再接LED 都不亮

用5V电源接电阻510偶再接LED 都不亮,,,,,,反而用用万用表的二极管当测试亮? 。。。你确定?

网友D:
LED亮后量IO口波形,波形和程序相符,则是LED损坏; 把1K电阻增大,如4.7K

网友E:
电流大 坏掉了
现在的工艺 都是高亮的LED 1 2个ma 够点亮了,
建议电阻 放2.2K

网友F:
LZ写的看不懂,不过就是一个LED, 电流也不大, 用替换法检查,换批LED试试吧。

网友G:
那就换LED吧,你这LED也太差了;
有些LED,一定要冲击下才能亮的,你用普通的恒流源电源去点就是不亮(我碰到过不少次,3528的白光LED);

网友H:
就一个LED楼主这种求知 的心态可敬啊。在你确定没有虚汗的情况下吧电阻换来换去。换个某个合适的如果他还没量估计你不用考虑他了。LED出问题了。

网友I:
用溶剂将故障LED的胶体融化掉,再用电子放大镜看看管芯就明白了

网友J: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你的LED灯能亮吗?那你那灯1毫安就能点亮?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 LED受外壳的影响照成LED内部有断点 谢谢各位ule

网友K:
这个年代了,点个LED用的着这么大电流嘛?!指示灯1mA都嫌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D:
LED亮后量IO口波形,波形和程序相符,则是LED损坏; 把1K电阻增大,如4.7K

不应该是LED不亮的时候挂波形对比嘛,,,

嗯嗯,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