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测试条件

楼主(2014-06-16):
数据手册给出 的测试条件 ,RS ,RL,f等等 这些代表的意思  我们怎么搭这个测试电路 来测试呢

网友A:
大厂的运放指标,相信就好。
各测试参数的意义,运放数据表后面应该有解释,包括测试电路,因此要自己搭,参照一下即可。
Rs应该是输入电阻,Rf反馈电阻、RL负载电阻,f测试频率。
还要理解指标的含义,这样测量后才能对比验证,比如-0.3V就是比负电源还低,但13.5V应该是比常规供电电压15V低1.5V。

网友B:
你仔细看下资料,很多参数,会给出测试电路原理图;

网友C:
每一个测试的指标都是在比较好的环境下所得的他的最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下资料,很多参数,会给出测试电路原理图;

这个HA17324 的数据手册 就没有给出测试电路

网友D:
鬼子的电路,都已经倍替代了,比这个性价比好的电路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