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绕制一个15mH 饱和电流5A的电感?

楼主(2014-06-16):
最近,接到客户需求,绕制一个15mH,饱和电流为5A的电感,客户用于模拟电磁铁之类的产品(不需要考虑工作频率),目前,尝试了EI41 与EI35 两种矽钢片电感,测试时分别在0.5A与0.8时就已经饱和了(测试方法为: 电感两端施加一个方波电压,测试流过电感的电流波形,找到突然跳变点,即为饱和电流值),想问一下大家,类似这个15mH 5A的电感大致的磁芯材料与尺寸是多少?

网友A:
铁心用EI方式,用垫片产生间隙试试。没有气隙的话容易饱和。
电感的储存能量=0.5*I^2*L=187.5mJ,这个不算很小,而能量基本上都是存储在磁隙里。
当然,有了气隙后,电感量会减少,需要增加圈数,到底气隙多大比较关键,计算起来也复杂,可以先试验确定。
另外没用导磁率低的铁粉芯试试?见很多开关电源输出滤波就用,没有磁间隙,当然圈数要更多一些。

楼主:
铁粉芯的磁环试过,大多数的磁环不是用来绕mH级别的电感的,你可以下载一下科达磁电的磁环手册看看,如果要弄出mH级别的话,圈数会在一千圈以上。。 这样直流电阻就上去了。。 不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B:
楼上差矣,高导冷轧钢只能使“饱和”问题更严重!
还是2楼,老老实实加磁隙吧!
若是模拟电磁铁,更得模仿电磁铁磁路结构,同时,这也是顶好顶好的最省劲儿“设计方案”

参看变压器书——电感器(阻流圈)设计

给你个感觉上的“设计数据”:EI35,叠厚60,E/I各分两面插片,垫2mm非金属片,Φ1.20铜线
绕满,一试

网友C:
这跟你磁芯的体积有关,找到能在15mH下容纳5A电流的足够大的磁芯才行,当然磁导率越高,圈数可以越少,直流电阻也就低了。

网友D:
老tyw的大书包里面就有相关书籍。
《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说不加磁隙
老兄是不是看错人了?
哈哈

帮到楼主就好,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差矣,高导冷轧钢只能使“饱和”问题更严重!
还是2楼,老老实实加磁隙吧!
若是模拟电磁铁,更得模仿 ...

EI35叠厚60成什么玩意儿了?哈哈,铜损吓死人
有点美感才能减少发热,用EI48, 叠厚16mm, 用0.8mm漆包线绕200匝, E片方向相同插满, 再开口处垫0.7mm胶片, 将I片整齐后用胶纸缠紧, 放在垫片上整体缠紧, 额定温升在50度左右.

网友G:
提要求,拿到外面绕。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一下子搞不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提要求,拿到外面绕。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一下子搞不定。

知道怎么绕的工厂,那起订量怕是要把楼主吓死。想做虾米订单的工厂却又没这个能力。

网友D:
估计楼主不会无框架绕法,所以初步计算之后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框架。

网友G:
是电器电机两专业,电子类一般都不会变压器设计。

不会设计变压器可是不行那

网友G:
看错了,是电磁铁。比变压器容易。

更差了,阻流圈(某种意义上)更难!

网友F:
12楼是用我数年前DIY的excel表格计算的结果, 有骨架. 电感铜损6.5w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EI35叠厚60成什么玩意儿了?哈哈,铜损吓死人
有点美感才能减少发热,用EI48, 叠厚16mm, 用0.8mm漆包线绕 ...

俺闭着眼编了个数据哄楼主,差了还不到3倍吔:lol

网友F:
编的相当有水平了,至少知道要加气隙把磁导率弄的很低很低, 磁导率在这里基本没屁用, 至少说, 超过二三百就是多余的, 反而坏事.

俺闹着玩儿呢^_^

网友B:
那是说以后俺也可以编着(比如书啊什么的)弄钱(比如教授那样)花?

误会!误会!!哈哈!!!

楼主:
哈哈。。 几天没来看,这么热闹。 现在汇报成果。
采用EI41的矽钢片铁心,叠厚20mm,0.7mm的线密绕130圈左右,然后加0.2mm左右的气隙,电感值量出来大概13~15mH。 测试的结果,饱和电流大致在4.5~5A左右。
至于EI矽钢片怎么加气隙的,我的虾米订单的技术员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弄,还是我后来教他们的。

谢谢PowerAnts啦。 顺带问问能共享一下这个计算表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 几天没来看,这么热闹。 现在汇报成果。
采用EI41的矽钢片铁心,叠厚20mm,0.7mm的线密绕130圈左 ...

用EI41的温升会比较高些,不信你通电2小时烧烧。
你气隙偏小是因为匝数更少(不然绕不下)而且磁路面积也小
用EI48散热面积大, 比较安全.
当然了,如果你只是通电1分钟,停半个小时,那EI28也够了用
excel是算工频变压器的,加了个气隙参数调励磁电流便可以计算工频电感,晚上回家发给你

楼主:
具体的温升测试,客户是模拟电感线圈用,实际的工作周期,95%的时间是不工作的,所以暂时就先这样了, EI48的话,体积大, 虽然安全,但是受限于实际负载箱的空间限制,采用EI41已经是比原先设计大了一圈了,再大就放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