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VC5509A驱动OV7670摄像头

楼主(2014-06-16):
TMS320VC5509A驱动OV7670摄像头

这个如何接引脚啊,还有就是驱动程序,在哪里找啊,谢谢咯,

新手完全不知道,谢谢咯

楼主:
附图如下,请指教啊,VCC和GND,D0-D7都接好咯,然后后面的咋整啊,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好直接接吧 5509IO少
用EMIF的话 同步等信号不好处理
想办法肯定是能实现的 一般加cpld比较好处理
TI没有基于5509接cmos的方案说明
你先对比一下emif接口时序图和摄像头的时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直接接吧 5509IO少
用EMIF的话 同步等信号不好处理
想办法肯定是能实现的 一般加cpld比较好处理

我只是想读取一帧图像即可啊,我是带FIFO模块的,据说很好操作吧,只需要用D0~d7的吧??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读取一帧图像即可啊,我是带FIFO模块的,据说很好操作吧,只需要用D0~d7的吧??其他的我也不知 ...

不管怎样 读取一针肯定要同步信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样 读取一针肯定要同步信号的啊

能否给点资料等等,我用C5509A开发板外接这个ov7670摄像头,完全不知所错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点资料等等,我用C5509A开发板外接这个ov7670摄像头,完全不知所错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

我这里没有现成的资料
下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现成的资料
下来找找看

很多人都说直接读取的,我又不会,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说直接读取的,我又不会,哎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722-1-7.html
这种东西    只用供电合适    先去配置  然后数据就不断送出
你只需要判断帧同步信号     别急想找些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722-1-7.html
这种东西    只用供电合适    先去配置  然后数据就不断送 ...

有没有直接贡献的啊,实在不会啊

网友B(2014-10-02):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79722-1-7.html
这种东西    只用供电合适    先去配置  然后数据就不断送 ...

如何判断帧同步信号呢?

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