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检测电路求教

楼主(2014-06-16):
以前用的检测掉电的电路可以使用,但是现在需要低功耗,准备改为以下电路,测试发现PC1口检测不到电平变化,一直认为是外部电源VCC以掉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VCC=5V VDD=3.3V)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是否接错,比如Q5的管脚。
另外,测量一下Q5 1脚的电压。

楼主:
已经解决!电路没有问题,是PCB上有一处过孔未连上,低级错误呀,折腾了快1周才发现。

网友B:
低级错误, 算是阴沟里翻船, 深表同情.
由于 MOS 管的开启电压比较高. 这个电路的检测触发点有点偏低了.
另外 10K 电阻的功耗也蛮大的, 低功耗方面的改善并不大哦

如果换个电路, VCC和 VDD 对调, 10K 的负载电流来自于 VCC, 低功耗下这个电路就没有电流消耗, 岂不更好?

网友C:
楼主能讲一下掉电检测原理,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D(2014-08-05):
Lz,问一下这电路中的9012的作用是什么?这个掉点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能不能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E:
做DRC检测啊

网友F(2014-12-24):
想问一下,如果电源有波动,这个掉电检测电路会不会出现误触发的情况?

网友G:
电源拨动的话,只要三极管还是导通状态仍然是检测到有电源, 你可以程序检测时多次采样知道稳定值在处理是否掉电,拔插电源肯定有拨动的。

网友H:
VDD有多高的电压?为啥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来检测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