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Summer 09中如何使这类引脚连接网络飞线?

楼主:
       比如ASM1117稳压芯片,原理图中我们一般画三个引脚,但实际芯片有第四个脚,第四个脚是和第二个相连的,同为电压输出脚。问题是在PCB中如何使第四脚像第二脚一样具有网络飞线?

网友A(2014-06-16):
双击焊盘4,将NET设置成和2一样,即V3.3,大功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焊盘4,将NET设置成和2一样,即V3.3,大功告成

谢谢参与,方法很好,立竿见影!但是PCB一更新就没了啊,有没有办法从pcb库就能解决问题?库里焊盘属性有个jumperID,我用了没效果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方法很好,立竿见影!但是PCB一更新就没了啊,有没有办法从pcb库就能解决问题?库里焊盘属性有 ...

如果只是更新已有的PCB是不会没的,但是每次使用的话确实需要手动设置。
也许可以在原理图元件库里面设置,将pin映射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