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9.0 版本里建工程时怎么找不到EPM1270器件?

楼主(2014-06-16):
大侠们,
  如题所示 quartus 9.0 版本里建工程时怎么找不到EPM1270器件?里面没有MAXII系列?奇怪。。。。
  网上搜了下,应该是可以添加MXII系列的库,貌似又查不到怎么添加。。。。郁闷呢!
多谢!

楼主:
等待高手。。。。等待高手。。。。

网友A:
不可能找不到,再找找EPM240、EPM570之类的,如果能找到,那才叫奇怪。你安装文件的时候有没有安装device那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找不到,再找找EPM240、EPM570之类的,如果能找到,那才叫奇怪。你安装文件的时候有没有安装device那 ...

没注意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安装DEVICE包。飓风II器件是有的,很多系列都有,MAXII没有,郁闷。。。
这个包怎么搜索啊。。。搞了半天愣是没找到,可能关键词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安装DEVICE包。飓风II器件是有的,很多系列都有,MAXII没有,郁闷。。。
这个包怎 ...

你的安装包还在吗?找找那个名字里面带device的,然后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勾选上MAX 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装包还在吗?找找那个名字里面带device的,然后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勾选上MAX II ...

多谢,
9.0版本好像没有DEVICE包。。。
在下12.0版本了,电脑开一个晚上了,这个速度是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9.0版本好像没有DEVICE包。。。
在下12.0版本了,电脑开一个晚上了,这个速度是慢,,,, ...

我现在用13.0,如果不是因为13.1不支持cyclone II,我就用13.1了,还是高版本的用着爽

网友B:
如果不是新器件,高版本并没有太大好处,体积还巨大。

楼主:
经过12小时的下载,终于成功安装了12.0版本,那叫一个艰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