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NP常开接近开关输出端要接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4-06-16):
PNP常开接近开关输出端一定要接电阻吗,可以不接吗?要接的话是要多大的电阻才行?

网友A:
我的板子输入尽量减轻传感器负担,输出被短路不烧毁,输入从传感器取电流就5mA左右,输出200毫安

楼主:
那是可以不接了,这个要减轻传感器负担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可以不接了,这个要减轻传感器负担是指什么?

与人方便,利人利己

网友B:
你是指限流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