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与电脑通信,程序下进去后,接收到的是乱码

楼主(2014-06-16):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波特率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波特率一致吗?

网友B:
两种可能 一是波特率的问题
二是你的接收软件是用HEX显示还是字符显示的
这个确认一下

网友C:
用的什么协议啊

网友D:
我也感觉可能是没勾十六进制显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