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长度为零的数据包

楼主(2014-06-16):
最近在看《圈圈教你玩usb》,不明白书中经常出现的返回一个长度为零的数据包的作用,请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USB只有帧起始,没有帧结束。 但最大帧长是固定的。

如果数据长度刚好等于帧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只有帧起始,没有帧结束。 但最大帧长是固定的。

如果数据长度刚好等于帧长呢? ...

不明白您的意思,刚好相等的的话,不正好可以返回吗?

网友A:
然后HOST会接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