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磁芯材料的疑问,求科谱哈

楼主(2014-06-16):
如下图变压器,

问题一:上图这种环形变压器,磁芯应该是什么材料 ?直白一点,就是我手里有这个样品,想要打样,需要提供什么参数?1,初次级线径,2,初次级圈数,3初次级匝比,4,应该是磁芯材料吧?还有么

补充:初级输入为频率5M左右 ,输出及响应要求也为5M

问题二:频率和磁芯材料 与 变压器饱和 有什么关系么?搞不清楚哈   求科谱

网友:
也可以直接丢给电感厂,他们都能帮你搞定的。

网友A:
对啊,像不知道型号规格以及参数就直接给变压器厂家,他们可以看出了是什么材质的,频率什么的

网友B:
这种变压器有没有常用的成品?我一直在找这样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