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进不了main函数

楼主(2014-06-16):
采用DSP/BIOS建立的一个工程,main函数里面就两个LOG_printf函数,第二个函数打断点,go main后,函数没断住,也没打印,直接就running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困扰了好几天了。

相关下载

网友A:
run起来能打印吗

网友B:
把 log源文件加进去单步试试呢,光这么问,可能碰到的才知道

楼主:
running起来没打印,我自己建立了个简单的DSP/BIOS工程,跑了下没问题。应该是我工程的问题。

楼主:
感觉是在DSP/BIOS config里面设置I/O设备参数后会导致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楼主:
在DSP/BIOS config的Input/Output里面设置VP0VP2参数后,函数最后断在VP2的初始化函数,VP2初始化后没有进入main函数,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求指导啊

楼主:
没人理吗?

楼主:
没人理算了,自己结贴,自己搞

网友C(2014-08-04):
楼主,你好。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D:
.cint文件中好象有引导代码,跳转到main(),要包含这个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