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S8550 SOT-23封装求教(菜鸟问题)!

楼主(2014-06-16):
  第一次做板子,用到PNP管子,我选了S8550 ,SOT-23封装的,但是没注意脚位。现在的问题是,画的是顶、左、右分别是E/C/B。 买到手的是E/B/C,而在网上看PDF都是C/B/E。 现在请教两个问题:1. 哪一种脚位是最常用的? 2. 我画的那种脚位,市场上有没有卖的? 3. 以后我买三极管的时候需不需要注明脚位?怎样注明?
   求指教!

网友A:
三极管 sot23 都是同一种
你图错了 就改吧
飞线调试 下板改进

网友B:
尖尖朝上,从左开始顺时针,BCE

网友C:
刚在用,3楼正解

楼主:
确实是只有一种,谢谢大家。
不过奇怪的是我把CE反接了  怎么 发光二极管还能亮,反向的电流也够发光用吗?

网友D:
岂止是接反了CE:lol

网友E:
CE对调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F:
虽然CE反了但是PN结还是那么2个是对的,所以能工作。

网友G:
其实你买到的和PDF是一致的,你弄错了。
你画板前居然没有把管脚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