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线性放大器中,负反馈有用,正反馈也有用

楼主(2014-06-16):
一般获得较大增益的方法有两种:把管子横向堆积起来;把管子纵向堆积起来。一般得堆2~3级才能堆到90~150dB增益。

而正反馈呢?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老9。

你最近。

精神方面的。

问题。

怎么养了?

dwh000 -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9。

你最近。

更加恶化了。

这还看不出来。

连续2个发了 。

抽风犯病。

方面的帖子。

还以为它。

自己。

水平呢!

其实就是个。

神经病!

dwh000 -10

网友C:
呵呵 。。

你作为一个。

精神病。

患者。

怎么可能。

看的懂。

这个电路?

不用说。

在中国。

任何一个896 的。

高等著名的野**大学。

野兽们。

一个能看懂的。

也不存在。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只有本大师。

才能知道。

其工作原理。

你还是闭嘴为好。

为了你的疾病。

早日康复。

本大师建议你。

还是会你们。

缝纫机学院。

吧!

网友C:
靠。

根tm你个。

神经病。

说话。

镇费尽。

每次都得。

注册一个新ID。

才成。

网友D:
RF再生放大器、施密特触发器、信号发生器,就是加了正反馈

网友E:
振荡电路都是正反馈,触发器电路也是正反馈,数字电路都是正反馈,收音机的天线接收也用的正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F再生放大器、施密特触发器、信号发生器,就是加了正反馈

以前的比较差的收音机里的接收也用的超再生接收,也是用的正反馈

网友F:
同意标题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正反馈电路同样可以稳定工作,如同潜在不稳定电路实际上是稳定的一样。
绝对稳定电路的代价会是效率低下。能有意识、合理地安排负反馈、正反馈、稳定性是需要功底的。

网友G:
正反馈只了解一点,接触不多

网友H:
楼主说的是“线性放大器”,施密特触发器、数字电路,那就离开“线性放大器”了。

网友I:
现在的技术条件,如果仅是放大,就不应加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