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02与上拉电阻的关系

楼主(2014-06-16):
(无正文)

网友A:
上拉电阻会影响数据传输?会不会程序写错了

网友B:
如果是手工焊接的把板子,如果不小心两条数据线短路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好吧,改成用P2口后能够正常显示了,但P0的上拉电阻在其中究竟有什么影响还是很想知道。。。

网友C:
不同的1602用的上拉电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