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毛病

楼主(2014-06-16):
ADC, dc, AD

回帖的人不懂,懂的人不回帖。

我还是删了吧。感谢各位回帖的:)

网友A:
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你的PCB没画好,地线太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你的PCB没画好,地线太乱了吧;

应该不是地线的问题。
不知道晶振的EMI是否有影响。
现在用的是2层板,初步问题找到以后,我想用4层板来试一下

网友B:
12位的ADC要4层板?你让我们用24位ADC的怎么活啊

网友C:
AD采集的时候噪声可能会有个10MV样子。楼主考虑进来的信号紧挨着AD采集引脚。另外铺地尽量铺的好点

网友D:
AD采不到这些噪声你怪AD精度不够,采到了你又觉得奇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采集的时候噪声可能会有个10MV样子。楼主考虑进来的信号紧挨着AD采集引脚。另外铺地尽量铺的好点 ...

上传了PCB图,你可以看一下,应该不是地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你的PCB没画好,地线太乱了吧;

上传了PCB图,你可以看一下,应该不是地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了PCB图,你可以看一下,应该不是地的问题吧

多采样个好多次。再去均值,超过均值多少或者低于均值多少的那个值去掉在那个范围内取均值,软件方法这样应该会准确些。至于硬件你在找找滤波某个环节是不是没完全彻底。

网友E:
10个mV,这个不是懂不懂的问题了。
我做24位的都双面板,微伏级别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个mV,这个不是懂不懂的问题了。
我做24位的都双面板,微伏级别都没事。 ...

其实,24位好做,24为是数字滤波后的输出
你做做16为,100MSPS的看看,天线效应都几十豪伏
当然,说这个没用,16位,100MSPS的ADC还是对华禁运的
还有就是成本,你用开关电源,78XX等垃圾料,要做到高的指标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