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当响应BTM中断时,TMR0中断发生,是否会发生中断嵌套

楼主(2014-06-16):
当响应BTM中断时,TMR0中断发生,是否会发生中断嵌套

网友A:
任何中断发生时中断使能标志IE被硬件清零

楼主:
就是说不会暂停BTM中断程序,去执行TMR0,执行TMR0后,又回来执行BTM中断程序?

网友B:
中断使能标志IE被硬件清零后这时有中断产生会将IRQ的相应位置置1,但因IE为零,不会去响应

网友C:
你在睡觉的时候 有人打电话给你,你接完了电话 又继续睡

网友D:
4bit MCU在进入中断时,IE是硬件清零的。这个时候如果其他中断发生,只有IRQ标志。因为IE为0,所以不会进入其他中断。

网友E:
对,不过我们可以软件模拟中断嵌套。假如BTM和T0两个中断,你认为T0中断优先级要高于BTM,那么在进入BTM中断后,你可以先清除BTM的irq标志,然后开启T0中断。

网友F:
这样做BTM中断中,如果T0中断发生,就会从BTM中断跳转到T0中断处理。这样的话,软件要处理好寄存器备份和恢复的处理。

楼主:
嗯,我晓得了

匿名  2014-6-16 20:08
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