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的时候IO口读出来的值不稳定

楼主(2014-06-16):
5v供电的,前端有个运放,用一个IO口做输入判断运放的输出的高低电平信号,现在测出运放输出高电平是3.8v左右,低电平是2.5v左右,问题出在低电平的时候IO口读出来的值不稳定,一会是1 一会儿是0。

楼主:
看了2051的手册IO口输入低电平应该< 0.2VCC,没搞懂了,因为这个板子是公司以前人设计的,一直用到都没问题,现在那人走了,源代码找不到了,叫我重做就不行了,我直接把以前的片子焊到新板子上工作完全没问题,1,0输出很稳定,实在是搞不懂了,难道可以通过程序搞定哇。

网友A:
运放直接接I/O么?连接点有没有通过一个电容接地?或者上张原理图看看

网友B:
你还是贴图吧,注意2051的P1.0 P1.1 是可以做比较器的

网友C:
2.5V的话MCU读出来高或低是正常的,应该是接入内部比较器了

网友D:
要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不能用万用表

楼主:
我确实模电学的差,不过看已经有个运放了,在220V导通的时候输出应该到0v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2.5V

楼主:
应该也不是哦,这个事开路运放,是不是直接按电压差放大?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接通220V的时候,运放输出应该是个50Hz的方波,所有IO口读到的状态太会不定,这个应该只有靠程序来解决,不知大家有不有好的方法啊

网友E:
这就对了,万用表量的是平均或真有效值

网友F:
数脉冲有脉冲就是220接通。。。。。。。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分析了数据已经搞定了,我想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连续来N个高,我才判断为高,但是一旦有低我会马上判断为低

网友G:
AC220V,50HZ要记住啊

网友H:
有点像三相检测的部分电路,#define MissingCheckT_C      50    //检查一次缺相的IO消抖时间
#define MissingCheckBufT_C   20    //不是误差的时间
#define MissingKeepMaxT_C    500   //5秒为一个周期,开始查看缺相情况

         PhaseLBuf1_B=PhaseL_B;//读取IO状态
          if(PhaseLBuf2_B==PhaseLBuf1_B)//状态没有改变
          {
                  if(Phase.MissingPhaseBTime<MissingCheckT_C)Phase.MissingPhaseBTime++;
                  else
                {
                          Phase.PhaseBState<<=1;      //将这个循环读到的状态右移
                          if(PhaseLBuf1_B)            //保存本次的状态
                        {
                                  Phase.PhaseBState|=0x01;
                          }
                          else Phase.PhaseBState&=0xfe;
                          Phase.MissingPhaseBTime=0;//重新新的计时
                  }
          }
          else//状态有改变
          {
                  if(Phase.MissingPhaseBTime<MissingCheckBufT_C)Phase.PhaseBState&=0xfe; //在200ms内有状态做改变,认为是正常的电网丢波,不作为缺相,清掉低位
                  Phase.MissingPhaseBTime=0;
                  PhaseLBuf2_B=PhaseLBuf1_B;
          }
          if(Phase.MissingKeepTime<MissingKeepMaxT_C)Phase.MissingKeepTime++;//一个周期5秒左右
          else
          {
                  b=0;
                  Phase.MissingKeepTime=0;
                  for(i=0;i<8;i++)//查询8次读取的Io状态
                  {
                          if(Phase.PhaseBState&(1<<i))b++;
                  }
                  if(b>6)LostPhaseB_F=1;                                        // 检测到6次以上出现高电平,则认为是缺相
                  else if(b<4)LostPhaseB_F=0;
          }

网友I:
在运放的正输入端和地之间接一个1uF左右的电容,在220V的负半周5V通过10K电阻对电容充电,电压不会升到比负输入端电压高,运放会一直输出低电平。但这样的缺点是断开220V后运放不会立刻输出高电平,会有一点延迟。

楼主:
太感谢各位的帮助了,我用累加检测的方法,暂时解决现在的问题了。
下一步还是按照大家的方法,改改硬件电路,这样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J:
50Hz2051貌似能反映吧,能够软件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硬件啦,成本忒高

网友K:
你这哪是运放啊,没有反馈,就是一个简单的比较器,用来对光光耦的输出进行整形的

至于你测不出高低电平,楼说的对,有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了,50HZ的信号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L:
有个产品用过LM393比较器,可以通过变压器,读取220V的过零信号,过零时输出为低,否则为高。

网友M:
如果你知道AC220的AC是什么意思,就好说了!

网友N:
有的时候万用表干扰会很严重 所以测量运放时候 谨慎使用万用表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了2051的手册IO口输入低电平应该< 0.2VCC,没搞懂了,因为这个板子是公司以前人设计的,一直用到都没问题 ...

代码不是找不到,而是那个走的人不满,没有给吧

网友P:
LM393比较器能读取220V的过零信号?受益了!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Q:
检测过零还要加运放?什么土豪设计?作隔离吗?要求不高的话用三极管就OK了,

网友R:
2点多伏,是0还是1呢? 且这2点多伏还会漂移吧。。。

网友S:
找个示波器看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