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触摸按键移植跳不出中断

楼主(2014-06-16):
移植官方的触摸库到stm8s003k3上,但是用ST进行调试的时候,一直跳不出中断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移植在return这里跳转不出来,求大神指导!
定时器2这里改成这样
#define TIMACQ           (TIM2)
#define TIMACQ_CNTR_ADD  (0x530C)

网友A:
进入中断以后要进行中断标志位清零。

楼主:
这个中断是在stm8_interrupt_vector.c中,系统自动生成的,需要我们自己手动清标志吗?我看他们stm8s207移植触摸按键的时候这里也是没有请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