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看视频老是自动关机,就是断电

楼主(2014-06-16):
我的联想电脑,平时用还好,但只要一看视频,比如说看爱奇艺的视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自动关机,有时半小时,有时10分钟,是怎么回事?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亲,是时候清理下散热和风扇了

网友B:
到控制面板里的电源管理项看看,看视频时鼠标不动了,电脑以为你已离开机器了呢

楼主:
不是电源管理,是电脑直接断电

网友C:
是主板CPU温度太高,自动保护了,下载鲁大师看看温度,测试一下高负荷下的温度,看看是否自动关机。

网友C:
我以前的老笔记本,用了5年了,突然间频繁自动断电,后来去笔记本维修处,拆开,清理风扇灰尘,给CPU重新涂导热硅脂,就OK了。花费20元左右。

网友D:
用鲁大师做温度压力测试,CPU或显卡温度过高会出现这种现象,然后清理下风扇,换CPU和显卡上的硅脂,我的笔记本用了4年硅脂都干了

网友E:
就CPU温度过高保护了,话说重新涂导热硅脂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我的本也出现这个情况了,重新涂了导热硅脂好了一阵,又出现了。估计散热部分的导热能力下降了

网友F:
下个鲁大师看看,如果找不到问题还是去店里维修吧。。。一般人解决不了

网友G:
有一次,把联想T400电脑插上电开机,过了几分钟,只听到“彭”的一声响,整个房间都断电了,后来发现220V电源线烧断了...
唉,联想,你能不能再差点...

楼主:
是过热,散热器非常烫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过热,散热器非常烫手。

所以,散热是关键...